问一下,2.4G的遥控设备如何增程?

楼主(2009-03-25):
如题
看到有讨论的增程设备多是72M的
有无2.4G增程方案?
我的控dx6i
遥控器
换装高增益天线?
淘宝上有给路由器增程用的功率放大器
可以用么?

网友A:
肯定的说:可易用。

网友B:
不是有个2.4G 1W的放大IC嘛 做个试试?

楼主:
谢谢了。。。
我试试

网友C:
天线非常重要。

网友D:
淘宝上那种300多左右的白色的500mw无线wifi的功放,另外可以考虑换一根好一点的天线,效果很明显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