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拜进004,开始练习对尾悬停,新手飞004的一点体会和疑问(8楼练习视频)

楼主(2009-03-25):
    本来想进ESKY的E020呢,可等了好久也没货,最后实在熬不住了,进了004,反正都是小机机,新手第一次进单桨机,对自己没有自信,直接上了套机,就是那种锂电套装,带个0851充电器的,价钱比单机贵出一百多元呢。然后又购进了大桨、尾电机、016脚架和电池架等易损品。

    体会一:调机是必须的。
收到机机的第一天,什么也没干,按照yellowtiger前辈的调机笔记,先把大桨作了平衡,那个原装大桨平衡还是不错的,用了一点点白胶布就搞定了,十字盘也作了调平,不过中间的那个H片是斜的,不知道大家的是不是这样的,这个是问题一,就是那个平衡翼,怎么也不会搞,这个是问题二,下面再说。最后把尾翼也作了平衡,用了一点点白胶布。然后改了016脚架,开始还装反了,把电池架装后面了,后来看各位前辈改的,才知道应该把电池架挫下,装前面去,前面加上ESKY原装2S电池,整机平衡没问题。
        机机改好了,开始改0404控,换美国手,加油门保护开关,加发射电路开关。
        然后加电测试,从低速到高速,平衡还不错,也没出现双桨,看来调得不错,可出现了奇怪的问题,拿在手上全油也没感到机机抖,可把机机压在桌子上,高速时会有很大的震动,这是问题三。
    体会二:训练架是必须的。
        第二天,在单位公办楼的门厅,大约5米见方的地方,开始试飞,以前飞过LAMA,这是第一次飞单桨机,心里还是怕怕的,好在商家送了一付训练架,只是原来带的脚架扣没办法装在016脚架那粗粗的管上,只好用扎带凑和了。第一天的飞行,004没有超过地面50CM,控制不好,四处乱飘,5米见方的空间也不够它飘的,这时候训练架体现出它强大的保护作用,那个乒乓球在墙上地上撞得当当响,机机什么事都没有,哈哈。
    体会三:操控柔和是必须的。
        第三天,也就是今天啦,继续在那5米见方的地方练习,今天的练习收获很大,004能在1米的高度上飘来飘去了,偶而能够悬停几秒啦,在今天的练习中,我体会到打舵要极小才能精确控制,要小量多打,以很小的舵量控制这个机机就足够了,大一点机机姿态变化就变得特别快,很难控制了,为了作到这一点,我使用双指捏着遥控杆操作。
    体会四:提前控制是必须的。
        也是在今天的练习中,我体会到,单桨机和双桨机最大的区别就是,单桨机一旦改变姿态,会以一种较长距离的弧线运动,也就是它会保持这种运动状态一定的时间,即使你打反舵它也会继续原来的方向移动一小段距离,这样,当你想让机机停在某个地点时,应该在之前就打反舵修正,也就是需要提前一点控制它。

    今天的练习成果:在练习到最后一块电池时,机机可以几分钟一直在空中呆着了,不会撞墙或者落地啦。可也有一块电池飞不了多久就飞不起来的问题,这是问题四。

    新手体会先这么多啦,下面就是问题了:
    问题一:H片是斜的。
    为了说明问题,我把yellowtiger前辈的图片用下:

        那个黄色线好像和中轴不是垂直的,看前辈的机机好像也这样,也可能是前辈照的角度问题,可我的机机确实是斜的,不知道对飞行有影响没有,怎么调整呢,我用手按了下不行。

    问题二:平衡翼怎么调:
        看yellowtiger前辈的调机笔记,好像把电机离开主大齿,主轴和平衡翼就可以随意转动了,可我把电机都拆掉了,那个主轴转动还是涩涩的,转一下平衡翼,不到一圈就停住了,根本不能调整平衡,难道还要把平衡翼全部拆下来调整?还有就是平衡翼攻角对新手来说调到多少合适?两边要一样吗?机机刚拿到手时,平衡翼攻角是一正一负,这样不对吧。

    问题三:固定机机,高速时振动:
        调好主翼和尾翼后,我加电测双桨时,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拿在手上机机转动很稳定,全油门都没问题,可我用木棍压住机机的脚架,把机机按在桌子上时,大油门就出现强烈振动的情况,这是哪没有调整好?

   问题四:飞行时间很短是什么原因?
        在练习过程中,感到机机飞行时间好短,新充好电的ESKY原装800MAH2S锂电,练习了没多长时间,全油也只能在地面上空20CM的高度转了,奇怪的是,在这个高度上它竟然能飞好久,一直到电池单体电压3.7V还是这个高度。晕倒。

网友:
问题一:H片是斜的
没什么关系,作用只是给穿过的球头扣限位
问题二:平衡翼怎么调:
必须要0度 平衡翼只要两边的平衡杆一样长就可以了
问题三:固定机机,高速时振动:
那是正常的,飞机脚架被固定了、小振动会被放大的
问题四:飞行时间很短是什么原因?
你说电机离开齿轮,主轴还很涩,那是哪里间隙过紧,相当影响动力的,我飞004的时候,曾经因为电机轴缺润滑油就飞不起来呢,点了点油,又生龙活虎了

网友:
问题四:飞行时间很短是什么原因?

看看主轴的轴承有没有问题,看看主轴的限位套,就是红圈里那个 是不是压轴承压得太紧了

楼主:
谢谢wangligang前辈,感觉那个轴是压得特别紧,而且好像已经上了螺丝胶,我拧了下没拧动。

网友:
我的分析,提供参考:

回答问题一:那个东西若有点斜并不影响飞行。由它去吧……
回答问题二:用尺子量两片平衡杆的长度,使两边等长即可。
                       平衡翼最好能用“珠宝秤”称个重,将两片平衡翼的重量调整到一样。
                        两片平衡翼的攻角原本是0°的!当然,若是新手的话,为了增加稳定性,可以适当地将平衡翼的攻角同时设定为+10°以下。
回答问题三:拿在手上时,因为,手上的肉是个很优良的缓冲材料,所以,会抵消很多的振动。
                        当你用东西压着的时候,所有的物体都是硬碰硬的,无法抵消振动。甚至,由于共振还会加大振动。
                        振动大的另一些原因是,桨的动/静平衡还不是在最好状态;机械间隙(旷量)造成的振动等等。
回答问题四:机械是否运转顺畅会影响飞行时间。即,因为有地方运转不顺畅,马达输出的能量没有全部提供给旋翼,而有一部分消耗在摩擦阻力上了。所以,飞行时间就会变短。
                        另一个原因是,你现在正在使用训练架,这东西会消耗很多马达的能量,同时,也就需要电池提供更多的电量了。因而,也就会导致飞行时间短了。
                        建议你将四个乒乓球去除,只用四根杆子作为训练架。
个人分析,仅供参考!

网友:
电脑里开吗????????????????

楼主:
练习视频

谢谢黑人大哥的指点。上几个视频大家帮忙看看。

飞行第一天的练习视频:操控比较大,那个飘呀,跟没头苍蝇似的四处乱撞。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4982457&share=true[/cc]

飞行第二天的练习视频:操控精细了,可以呆在空中了呵呵。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4982460&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今天又对电池作了试验,一块电池单体4.17V,离地50CM左右,悬停6分半钟(中间有几次落地,摆好位置后继续飞),电压降至3.9V,继续飞到9分多种时,电压降至3.7V,这时候机机就只能在离地20CM的高度飞行了。另一块电池也是单体4.17V,只能悬停4分钟,动力就下降了,飞不高,但在低空能一直飞到8分钟。看来电池小呀,是ESKY 800MAH2S电池,004原来设计是用8.4V镍氢电池的,用2S7.4V电池看来动力有些不足,要是换12T齿也许会好很多。

网友A(2009-04-24):
机机改好了,开始改0404控,换美国手,加油门保护开关,加发射电路开关

请问你的控怎么改的
我也想美国手开始

是对调插件,还是重新焊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机改好了,开始改0404控,换美国手,加油门保护开关,加发射电路开关

请问你的控怎么改的
我也想美国手开始

是对调插件,还是重新焊接的?

我是重新焊接的,换美国手要把左右手的弹簧和压片对调,然后把副翼和方向对掉焊接引线。

网友:
职业顶贴,复制粘贴。谢谢...嚎.....

网友:
我也新手,帮顶

网友(2009-07-18):
对调插件就行,不用重新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