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小闪电上b36会怎么样?

楼主(2009-03-25):
拿到第一条船,小闪电,长38cm。原配2040电机,感觉太小,打算换b28电机。弱弱问一下,这个小船上b36会发生什么事?

网友:
第一.如果B36会盖不上
第二.如果上了B36可能会沉
第三.如果都OK!那么你将在遥控时无法控制.呵呵
所以我建议你还是使用原来大小的电机!
如果你觉得不够快!可以考虑升级高KV的电机!
如果你升级的K/V不大于3800那么你将不需要升级电调!原配30A的电调完全可以承受

楼主:
多谢楼上详细回答,小闪电一般用桨是什么样的?是432吗?

网友A:
选用高K/V的话!建议使用稍小的螺旋桨

网友:
这个船太小,用27-30的浆还是不错的!

网友:
LS的兄台这是搞笑呢 ,您可别再打击新手啦,以引导为主

网友:
小闪电用原来的电机就够用了

网友:
你的是2040?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用高K/V的话!建议使用稍小的螺旋桨

高KV配大桨会不会更快?

网友(2009-05-02):
高KV的扭力小啊~上大桨~~~貌似有OVRE电机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