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再上外形改造之lama250

楼主(2009-03-25):
自己用玻纤板做的,

楼主:
尾撑上兰色的是圆珠笔管,用这个来接尾撑的碳纤管正好.不需要上胶,也能固定的很牢.

楼主:
最下面的图用自己做的天线绕线板,把过长的天线绕上面,留下一部分装进天线管

楼主:
看到我脚架上的天线管了吧,用的是碳纤鱼竿第二节最细的部分.正好.价格挺高的,这一节就是9元.玻纤的便宜点,7元,我用碳纤的.

网友:
楼主的改尾是见过最漂亮的,超过了很多老外的.

网友:
很漂亮啊,这个该的真的很好

网友:
这个要顶
全机多重?

网友:
牛!宝马车插了个奔驰车标,有感觉

网友:
漂亮,应该是最豪华的lama!

网友:
天线管不能用碳纤的吧?

楼主:
碳纤管是可以用作天线管的,只是长度要合适.合适的长度可以大幅降低摔机时,碳纤天线管的损坏几率.
你说的为什么不能用碳纤,我不是很理解,请明示.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82324
只是第一次改的,尾管太高了,水平尾翼不能起到支撑作用.
尾管的连接用的方法也比较简单,不固定.电池架用得是原来的塑胶件,不耐摔.

网友:
楼主这个改得非常棒呀,很漂亮,只是用碳纤杆作天线管不好,碳纤杆对电波有屏蔽作用,不如用玻纤杆或者塑料管。

楼主:
哦,原来是这样呀,我也有考虑这个,但是想不通原理,碳纤也能屏蔽,但是我一直使用良好呀?谢谢你的提醒

楼主:
手头没有电子称,没有称过,要比原来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