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市面上的2.4G 9通 有效的控制的距离是多少

楼主(2009-03-25):
如题,请高手回答,谢谢

网友:
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A:
JR 在无屏障的情况下 5000米没问题  其他的牌子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JR 在无屏障的情况下 5000米没问题  其他的牌子不清楚

这样的距离,接收机要用平板天线才行。。。飞机模型是飞不起来了!

楼主:
如果给发射机加装 2.4G功率放大器, 要选哪一种, 天线要哪种, 知道的能作下详细的说明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