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很低级的问题???

楼主(2009-03-25):
请问大家调双桨是调那支连杆?
1 : 连着大桨夹短的那支
2 : 连着斜盘长的那支

网友A:
调长连杆,不要调短连杆

网友B:
我一直都是调短的那根啊,和桨连着的那个短得吧?有正解么?

网友C:
短的连杆是粗调,长连杆是微调,根据双浆严重程度决定调哪个连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