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锁尾相关的问题

楼主(2009-03-25):
450SE用401的
陀螺仪
普通模式下尾
舵机
响应很快,但切到锁尾模式时尾舵机慢的要命,打舵到满量程舵机简直是一点点转过去的。请问是什么设定不对?

网友A:
遥控器中影响旋转速度的有D/R、ATV(EPA)、EXP,很可能不小心设置了哪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