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达人乱入,求鉴定兼求教

楼主(2009-03-25):
说是天津出的机器,导轨尽头有个编号841127,不知是不是84年出的意思。请各位看看是什么牌子的,最大加工长度20.

导轨看起来还不错,机器使用的痕迹很少,放了不知道多少年黄油都干的差不多了,擦了好久。

走刀挂轮只有4个,z30、z40、z80、z100 不知道还缺几个,貌似还缺个固定这轮的东西。

这两个刻度的玩意不知道怎么用,来回拧没见啥效果,求明白人指教

主轴与齿轮没有连接,皮带轮转轴不转,插了大钉子,先对付对付,不知道正确方法是该弄销子还是螺丝。

关键问题 左面放在快上主轴不转,只能放在慢上。不知道就这样设计的还是什么地方搞错了。要是搞错了,正确的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弄了个电机,据说三相和单相通用,用单相电,电机接线不知道该接哪两棵

关键中的关键问题,这玩意肯定得做个架子才能用,不知道用什么皮带,怎么给套上……

网友:
c0618B ,看成色还不错,就怕是翻新的,好好测测精度,另外,这个床没底座,那是十分遗憾的。。。

网友:
皮带用pU或缝纫机皮带 用快慢档时要把大齿轮销孑拔出转180度 电机不是单相的 三角形是三相220伏输入 Y形是三相380伏输入

楼主:
底座嫌占地方给卖废铁了永远找不回来了 ,床子倒不是翻新的,各部分比较统一,但卡盘搬的时候卸过,我装上同轴度不好,还得收拾。

楼主:
啊就是这个,大能啊。谢谢ST和嘀嘀哒。皮带是不是要自己接……

网友:
PU带用打火机烧下就能粘到一起

网友:
“这两个刻度的玩意不知道怎么用,来回拧没见啥效果,求明白人指教”
不知是不是指中、小托板上的手轮,如果小范围转动没反应,那是回差。如果大范围转动没反应,那就是有问题。

网友A:
我有一台 618a 谁要

网友:
2楼难道是传说中的机床百科,怎么什么照片都能找到啊

网友:
不好,不如0618A

楼主:
同轴度差太多,180度折回来慢也不转,明天调调在不行就不要了,拉回去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 618a 谁要

哪里?虾米样子?没图没真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 618a 谁要

我只想要尾座

楼主:
整条pu试试看,不知道卡盘不同轴要如何才能调好……

网友:
放弃挂轮吧

不要再找挂轮,放弃号,直上数控,简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最初和老云,太阳也看过这机子,很漂亮,那款圆头圆脑的,,当时这心动了,

网友:
新架子都好空洞....悬啊

网友(2012-12-10):
感觉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