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0852充电器问题!!各大侠帮帮忙!

楼主(2009-03-25):
今天给我的ESKY 0852换了一个12V  2A的电源,当充了5、6分钟左右,4个指示灯同闪红灯,切断电源后再接上,又正常,但过又过了5、6分钟后再次出现4个指示灯同闪红灯!想问一下是不是我配的电源安数大了的原因,因为充电器上标了DC11~15V   0.2~1.5A(原来用的是12V 1.5A没出现过这种问题)。请各位大侠指点迷津!!感谢!感谢!!!!

网友A:
不是太大,是你配的电源太小了

网友:
不会吧,我的电源是用0851原配的12V 1A的变压器,也没有这种情况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太大,是你配的电源太小了

还小啊!标配的是1.5A 12V啊:funk:

网友:
人家说的是 0852 ,你讲 0851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小啊!标配的是1.5A 12V啊:funk:

0852 标配的 12V 1.5A 电源?说明书上写的?

0851 充电电流比 0852 小,而且只支持最高 3S 都要求 1.5A 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后来检查是电源问题,换了一个开关电源使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