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鸟电直控+西安孵化3代接收机问题

楼主(2009-03-25):
      各位好,小弟有问题请教,哪位大侠哪怕略知一二也请赐教:       问题:雷鸟控+西安孵化三代接收机=失败
        用雷鸟电直3代的控配西安孵化3代的接收机(72M)飞固定翼,油门、舵机等均没有反应,接电后测量接收机插头上有电压,就是没有任何反应,插头正反都接过了;再换上原来的天地飞控+天地飞接收机又是正常的。(孵化接收机买的是futaba制式的,雷鸟控是ppm/fm格式的,应该能兼容吧)
        之前是Esky 0404控+天地飞6通接收机正常适用;天地飞6通控+天地飞6通接收机正常适用。换了雷鸟控+西安孵化接收机就不行了,请各位赐教。多谢。

网友:
你接上了电,接收机上自然就有电压了,雷鸟控+西安=失败,只知道接收机是FUTABA制式的,不清楚发射机的制式,很显然发射机是非FUTABA制式的,无反映也是正常的。

楼主:
谢谢回楼上的朋友关注,之前已经请教过雷鸟行家,他们也是这么配的,所以控也是futaba制式,现在手头上这个不能确定是不是futaba制式的,所以准备找个其他控和另外一个孵化接受试试,看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的一架固定翼 就是西安孵化的72频率,没买多久,我的控是futaba 6exhp
控制是没问题的,但是第一次飞的时候 刚起飞就受到干扰,坠机了,最近几天
在家里测试,只要有铁的东西碰到电机,3个舵机就开始抖动,我不知道这是不是
PPM接收的通病,郁闷,现在都不敢飞了,心里老是怕上天就失控!

楼主:
回楼上的,我的电固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电直有这种情况,只要金属一碰到电机就开始狂赚一下,所以不敢用金属的东西碰到电机;舵机不会抖。应该还是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