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心

楼主(2009-03-25):
有谁知道kt extra 330 的重心位置。最好有图说明谢谢!

网友A:
原图上标有啊!机翼下一个圆圈,内有十字线分为4瓣,有两瓣填深色的就是.

网友B:
如果图纸没有,先按照机翼前缘向后30%(弦长)配置,,然后试飞以后慢慢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