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刚入手016,飞5分钟电池就热的烫手,正常吗?

楼主(2009-03-25):
请行家解答,

网友A:
碳刷马达是这样的,
寿命很短的,
早点换无刷吧

楼主:
是因为马达的关系吗?我感觉原装电池充一次电最多飞5—6分钟就没电了,郁闷

网友B:
原装电池电量小,是这样得,炭刷马达的寿命也很短,早点换了吧。

网友C:
我也是新手
能飞5,6分钟差不多了。技术不是还可以了。
电也快没了。保护电机和电池不是正好!!
要换电机也等烧了再换也不迟。
干嘛要一上来就换。钱多是不是。
钱多上手也就不应该玩E016了

网友D:
换无刷吧

网友E:
正常,无刷也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