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UIDV3的讨论

楼主(2009-03-25):
CPUIDV3 今天终于收到了.

(之前飞的是lama v4)初飞了v3一下非常不习惯.特别是控.
手感简直暴差.....而且是右手油,后来把控拆开,花了点时间改成了左手油,稍稍用着习惯一点了.
明儿准备到外面去一边试飞一边调机,我们过道太窄小,试了几次飞机完全没法飞起来。一飞就刷锅。
初看了一下发现几个奇怪的问题。
v3的副翼,在转动时,机头处那片有双浆后边那片无双浆,其怪....主浆也有轻微双将.
v3要怎么调才能消除双浆呢?
还有就是v3右转弯比左转弯快太多了....有办法调查得比较均横一些么?

cpuidv3改左手油注意事项:
1.折开控
2.将右手油的压片拆到左边,将左手纵像弹簧拆到右手边
3.将左右垂直的电位器对换位置
4.完毕然后就是左手油了

网友:
LZ,共轴双桨和单桨机的飞行是有很大差别的,不能用以前的经验来操控,飞行的手感完全不同的。

2个副翼即使角度不平衡也一般也不会出现双桨,只会造成飞机的不平衡。

如果有双桨很简单,和LAMA一样,调整一下主桨连杆就可以了,就是链接在旋翼头上的那个单个的连杆。另外说明,不是偷工减料,主桨连杆只能使用1个,不能两边都装!

有关尾巴的问题,牵扯到4和1混孔比例和感度的调整。

机头正对自己,左手边是感度,右手边是混孔比,都是顺时针小,逆时针大,尾桨左右差别大的话可以调整混孔比。

楼主:
嗯好的。混控跟感度这个明白,肯定新机拿来要调才正常。不过地方小了只有在外边调了。
副翼我检查一下看看。

网友:
经过几次室外飞行 我也发现个问题 就是 v3 在小摔的情况下 B051副翼连杆组这个零件会稍稍弯曲 这会造成飞机不平衡或是震动!
就是这个零件   这个2根连杆一定要保持长度1至才ok
丘比特v3我室内外飞了近20块电池 有多次小摔 不过都没坏过零件 就是这个连杆弯过2次 掰直后继续用,啥飞机你开着油门摔机都会烂的, 要是能在炸机前把油门收掉损失会少很多的.
还有丘比特v3 在起飞前每次都要看看飞机的状态 比如有无双桨 震动是否厉害 大桨是否太松或是太紧 十字盘是否平衡了.我还发现室内飞和室外飞的混控比不一样的 不过靠遥控上的微调就搞定了!这个情况不晓得是我个人原因导致的还是飞机原因呢??

网友:
我在室外飞基本也得靠遥控器上的微调来搞定混空比,老去调整电位器迟早得坏了。
副翼连杆组基本上摔机必弯。。。后来我掰烦了,用金属的替换。

网友:
这个金属的东东 是啥东西啊
很合适啊

网友A:
其实是新衬衣的别衣针.....

网友:
方向舵微调就是用来调整的,一般不需要动混孔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是新衬衣的别衣针.....

  高啊

网友:
继续努力

网友B:
请问为什么我的CPUIDV2.5调平了倾斜盘反而向左前方冲,通过微调调到相对稳定时,倾斜盘又不平了,谢谢。

网友:
试一下重心是不是偏前了

网友:
提平衡杆测重心,反而是有点偏后的倾向,是改了DTD尾套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为什么我的CPUIDV2.5调平了倾斜盘反而向左前方冲,通过微调调到相对稳定时,倾斜盘又不平了,谢谢。

任何的直升机在稳定悬停时十字盘都不是完全水平的,丘比特是右旋机十字盘应该是向右略微倾斜的,但是前后应该是基本水平的,可以通过调整电池的前后位置来调整中心达到十字盘前后基本水平。

网友:
引用:

任何的直升机在稳定悬停时十字盘都不是完全水平的,丘比特是右旋机十字盘应该是向右略微倾斜的,但是前后应该是基本水平的,可以通过调整电池的前后位置来调整中心达到十字盘前后基本水平。

谢谢。再请教一个问题:如果在平衡锤上用铅丝加重,会不会飞得更平稳些?这样做有没有其它的副作用?

网友:
在既有动力的前提下,平衡锤的重量达到一定后就无法再提高稳定性了,反而会过多的增加动力损耗。

网友C:
原有2.5加的直驅,尾巴有點重,即使將電池盡可能前置還是尾巴重
如此十字盤前後水平的話懸停會往后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有2.5加的直驅,尾巴有點重,即使將電池盡可能前置還是尾巴重
如此十字盤前後水平的話懸停會往后漂

安装机头罩之后,应该可以配平。

网友:
加頭罩還是沒法完美水平的,我想關鍵是那個直驅比原本的電機大而且重
另外,十字盤正常應該略向右傾斜?這個怎麽看?從尾部看還是由頭部看?

网友:
从尾向头看。

网友B:
请问CPUIDV2.5不装内盘连动杆(B056)会对机子有什么影响?这个配件每炸必坏,更改也比较麻烦。

网友D:
炸的时候收油呀~~我断过一次 以后没断了  不装内盘连动杆基本都不能控制了@了

网友:
我对于内盘连接杆损坏的态度是,只要没有从中间断开,其他的部分用细铁丝+AB胶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CPUIDV2.5不装内盘连动杆(B056)会对机子有什么影响?这个配件每炸必坏,更改也比较麻烦。

其实换这个配件是非常简单的,只要2分钟就可搞定。

取下副翼连杆,2个长的连杆,拔出旋翼头销子,拔出整个旋翼头,就可以更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炸的时候收油呀~~我断过一次 以后没断了  不装内盘连动杆基本都不能控制了@了

今天在室外飞,断了内盘连动杆后继续飞,怪不得打很大的舵量机子也不听话,还以为当时风大。

再次谢谢楼上各位的指教!

网友:
引用:

其实换这个配件是非常简单的,只要2分钟就可搞定。

取下副翼连杆,2个长的连杆,拔出旋翼头销子,拔出整个旋翼头,就可以更换了。

原来这么简单!我是由上开始拆,先副翼、平衡杆。。。。。

网友B:
引用:

任何的直升机在稳定悬停时十字盘都不是完全水平的,丘比特是右旋机十字盘应该是向右略微倾斜的,但是前后应该是基本水平的,可以通过调整电池的前后位置来调整中心达到十字盘前后基本水平。

我的CPUID V2.5 十字盘要调成比较明显的左倾斜(由尾向头看)起飞时才较稳定,起飞时如油门控制不好有时也会向左前方滑行,好像稳定性不太好,请问各位前辈这种情况要如何调试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CPUID V2.5 十字盘要调成比较明显的左倾斜(由尾向头看)起飞时才较稳定,起飞时如油门控制不好有时也会向左前方滑行,好像稳定性不太好,请问各位前辈这种情况要如何调试机子?

有一点必须要提醒所有的丘比特玩家,直升机在起飞阶段,就是离开地面不足10CM的高度时,会由于各种外界的因素会造成飞行的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并不是飞机本身造成的,也就是说即使是调试完好的直升机也会在这个高度出现各种不稳定的现象,而大大超过这个高度之后(0.5m)很多的问题就随之消失了。所以我们不能依据起飞阶段的稳定性要求来调试飞机的!!!一旦按照起飞阶段的稳定性作为调试的依据,那么直升机在正常高度飞行就会出现严重的不平衡!

丘比特V2.5和V3的自稳定系统也是在正常的飞行高度才会最大幅度的提供稳定力!那么对于初学者的特殊空域也就是10CM一下的高度,我们极力推荐大家进行有效的地面练习和半离地状态的练习,这种状态下飞机的稳定性将完全不存在,升降和副翼微调的作用几乎已经丧失,也不要考虑尾巴的稳定,必须强制大家去使用你的双手来主动控制稳定,而且在这个区域练习是不会损坏飞机的,在这样大强度的练习环境下不出1-2周就能学会正常高度的悬停!

当你学会了悬停后,那么就可以通过快速起飞来避开不稳定区域,那个区域的存在与否可以被完全的忽略掉了,在正常的飞行高度进行微调的设定使直升机达到最大的自稳定性即可!

网友(2009-04-25):
今天飞丘比特V2.5,炸光了四只直驱尾浆,只好换上V2.5原装的非直驱马达及尾浆,发现比直驱尾套装要好飞,用直驱尾套装时十字盘要调成比较明显的左倾斜,现在十字盘接近水平,没有了尾重头轻的现象,相比直驱尾浆原装的尾浆十分耐用。
只是听说V2.5原装尾马达比较容易坏,请问各位的飞V2.5的大哥原装尾马达一般用多久才会坏?
坏了找我那里好象没有这种非直驱尾马达卖了,请问有没有好的代替品?

网友:
其他品牌的普通减速尾马达也可以使用的,丘比特的老版减速马达的寿命比较短,如果要再换回直驱,建议买丘比特DTD套装的直驱系统,比N40性能好。

网友:
他的是V2.5 本来就是DTD套装  就是把浆炸完了`~~我买了7片4025 也炸了4片咯~~

网友:
等待CPUIDV3改无刷,锁尾改陀螺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