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朗40A电调

楼主(2009-03-25):
新手求教固朗40A电调的油门行程调整方法,哪位大侠教教我

楼主:
求教各位大侠固朗40A电调的程序是什么样的?如何调整油门行程?我的QQ525801069,知道的大侠教教我,我是新手需要各位高手的支持,在这里先谢谢了,加我注"40A"

网友A:
都不用设,在开控的时候推到最高点,然后等确认后拉到最低点,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不用设,在开控的时候推到最高点,然后等确认后拉到最低点,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不用设,在开控的时候推到最高点,然后等确认后拉到最低点,就可以了

象这位朋友说的,虽然设置完成了,但是飞机再一通电会自检30秒,如果设置正确不会叫那么久的。我一直想请教怎么设置固朗的40A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不用设,在开控的时候推到最高点,然后等确认后拉到最低点,就可以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算是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