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过夜航的魔友一般的LED配多大的电阻

楼主(2009-03-25):
玩过夜航的魔友一般的LED配多大的电阻
今天晚上就烧啦好几个LED啦
就是一般的LED

网友A:
led典型电流20-30mA,
黃綠(565-575nm)﹑黃(585-595nm)﹑紅(600-650nm) led的 壓降在1.8-2.4v(平均2.0v)﹔
藍(465-475nm)﹑綠(500-535nm)﹑白光 led的 壓降在2.8-4.0v(平均3.3v)﹔
需要多大电阻根据你的电源自己算

楼主:
一般用7.4V
或者是11.1V
这个该怎么算啊
弄啦一些LED回来以为比较容易 一试就烧啦好几个LED 可能是电压电流太大啦

网友B:
电压除以电流=电阻 U÷I=R

网友C:
7.4电阻用200-300欧
11.1用400-500欧

网友D:
回复 网友E:
(电压-LED压降)/电流
电压就是你接入的电压,LED压降按照hazy给的就可以,电流一般0.02A到0.03A,电流相差一点问题不大的。
例如,你接一个白光LED,压降算3V(差一点无所谓的),接3S锂电
则 (11V-3V)/0.02A=400欧姆。

网友F(2009-11-29):
谢谢楼上的,今天刚买了些LED准备装到飞机上试一下呢!

网友G:
降压模块 直接 调整输出电压

网友H:
LED灯串电阻=( V总电压-VLED工作电压)/0.02
LED有很多种,发红、黄、绿色电流较小,电压2V左右,一般10~20毫安左右
发蓝、蓝绿、白色光的电流较大,电压3V左右,电流20~40毫安。
计算加电阻首先要确定电压大小,给定电压后计算方法为:
1.计算LED等效电阻:
LED额定电压/LED额定电流=LED等效电阻
2.计算实际电压下的电阻
实际电压/额定电流=总电阻
3.计算应串电阻大小
总电阻-等效电阻=应串的电阻大小

网友I:
还要考虑LED串并问题

网友J:
其实很简单,你用一只 bec 就可以解决了,用25块钱的bec转出5V,5个发光2极管串连可直接使用,而且不发热,对电池,对灯都很安全

网友G:
我店铺有降压模块 输出电压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