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S电池能改3S电池吗?

楼主(2009-03-26):
我有3块2S7.4V900MAH
电池
,飞330有点费劲,,能不能把电池拆了,改3S11.1V的??
改过的朋友给个详细说明好吗???

网友A:
可以改的,所谓2S就是2块电板,3S就是3块电板,你拆一块电板串接上去就可以了,昨晚我刚拆过,不过我是把3S的改成2S的,因为其中一块坏了,但是你要把平衡冲端口换成四只脚的插口。

网友B:
当然可以改啊,重组一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