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改无刷 遇到困难 请帮忙看下!

楼主(2009-03-26):
 无刷套装昨天装好了,1818马达,无刷转换器,esky的四合一,动力是可以,但更本不太可能飞了,陀螺效应使飞机左右不停的来回自转!根本没办法飞!也知道调节四合右上角的陀螺感应钮,当不能达到理想的状态,如果把陀螺感应钮调节的过小,确实飞机起飞阶段比较稳定不会左右自转,但也由于陀螺的感应减少造成了飞机没陀螺效应在空中控制有很大难度!我不知道论坛里有人说能改的很好,我真不感相信!!请改过的帮忙看下,看还有救没?已经投入几百大洋了,真不想是这样的结局!!!!

楼主:
注明下:我用的是lama原装控,不想换控了,成本太高了!!听说过换科乐科的四合一效果就很好,不知道有人试过没,不知道这是不是我最后的解决方法了!!!!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听说是科乐科的好点

网友:
用无刷转化器的方式进行lama无刷改造是对第一次改造的模友一个极大的心理考验.要调节的东西太多了,也太复杂,成功率甚低.还是比较建议用独立元件改造思路,简单,成功率也高.

网友:
没研究过   理论上应该是没问题的   4和一上有两个钮   一个是感度 还有个是 调节两电机同步的    你都要是左右转 应该是同步没调好

网友:
我用无刷转换器改过,但是效果不好,主要是油门线性不好,还有就是ESKY 4in1的问题,一启动就加入陀螺了,但如果你能启动起来就可以飞了。但建议不要用无刷转换器了,因为我同样的马达,同样的电调不用无刷转换器,直接接到004上面,线性是非常好的。 用了无刷转换器线性差太多了,没好的线性飞起来很危险,特别是启动和降落。为了有更好的感觉,建议重接收,陀螺,还有V尾混控。我的接收陀螺混控还在路上,到货了就改看看。

楼主:
 真他后悔买无刷套装了!论坛里不知道那个鬼说就用esky的四合一改就改的很好,纯属吹嘘!!!现在我不想换控就用esky的原装控!如果真他们的能换上科乐科的四合一能有好的效果,我也认了,再买个!总投入达到500大洋了!!如果还要买什么高级控,陀螺,V尾混控,那起不是投入要达到2000了!!那太没意义了!!坐等那个说很容易改好的家伙!!心里是有点火气,请原谅!!还是要请教改好的兄弟!!!!

楼主:
坐等改过的兄弟帮忙看下

网友:
其实最好的方法应是收个二手空机来改比较省钱。不过本来玩直升机就很花钱,而且无刷的机子本身就贵。如果不想花钱,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都不动。否则就算你想玩改有刷也要花你的钱。马达打孔,换磁铁,换好的碳刷换齿轮哪样不是钱啊,只是多和少的问题啊。想省钱就不要玩直升机,想花少钱,就不要改动他,省着用,小心用。坏了直接买新马达来换。

楼主:
那意思除了再买高级控,买陀螺,买v尾混控,lama还是改不好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他后悔买无刷套装了!论坛里不知道那个鬼说就用esky的四合一改就改的很好,纯属吹嘘!!!现在我不想换控就用esky的原装控!如果真他们的能换上科乐科的四合一能有好的效果,我也认了,再买个!总投入达到5 ...

情况不一样,没有人说ESKY的四合一加无刷转换可以改的很好,后悔也是你自己没看清楚,ESKY的四合一用无刷转换是可以改,但是线性不好,就你现在的装备,改成独立混控的方式,再投入100就足够了,不需要500、1000那么多,你只需要再买一个ESKY0704陀螺(新的75,二手的更便宜)和一个V尾混控(不到30)。接收用你原来4合1的接收拆下来用,然后再加上你原先买的电调和1818电机,就可以改成功了,而且动力、线性和锁尾都非常好。

楼主:
感谢上面的兄弟,真的买了ESKY0704陀螺 一个V尾混控就好了吗??再次恳求确定!!!如果确实,我立刻买!!!

网友:
我就是这么改的,你可以看我的贴子

网友B:
楼主注意了,我来回答你的问题:
1:这个坛子里我改拉码无刷最多,从艾特MD500开始到V4 ,53#1. 和020,全都成功了.用的是转换器,我在改装无刷的时候已经说的很清楚了,ESKY的4合1因为里面的程序问题,调试是很困难的,有的根本调不出来,(坛子里我的帖子还在),但是也不是都调不出来,我改的第一架艾特MD500用的就是ESKY的4合1,53#1用的也是,飞的都很好,你运气不好,遇到和转换器不能很好匹配ESKY4合1,你能怪谁嘛?呵呵
2:科乐科的LAMDA-IV和转换器可以很好的匹配,没有问题,我试过2个,没一个有问题,V4和020用的就是LAMA-IV4合1,价格从150到200,和ESKY的4合1价格差的不多.
3:陀螺方案我也试过,0704A是双感陀螺,直接没办法调出来.0704陀螺是压电式的,可以调出来,但是控需要高级点的,需要设置里面的参数,比如左右打舵,你不设置小数值,只要你稍一打左右舵,JJ就会疯转.简易控是没办法设置的.
4:我的020大拉码也改好了,用的还是转换器,LAMA-IV4合1,EK-0004马达,仿好盈30A电调,换用了艾特大拉码的玻钎浆,013的金属斜盘,今天上午已经调试好了,有时间拍段视频发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情况不一样,没有人说ESKY的四合一加无刷转换可以改的很好,后悔也是你自己没看清楚,ESKY的四合一用无刷转换是可以改,但是线性不好,就你现在的装备,改成独立混控的方式,再投入100就足够了,不需要500、1000 ...

请教一下,控 是不是还是可以用V4的原厂控?  我和LZ一样的情况 也是遇到一堆问题,还在努力调试!!!

网友:
无刷020大拉码

上午才调试的无刷020大拉码,(还没装壳子),用的是转换器方案,科乐科的LAMA-IV四合一,EK5-0004外转无刷马达,仿好盈30A电调,6EXHP控,先上段视频,下午继续调试更完美点: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4983562&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网友:
可以用ESKY原装控,我前面已经说的很清楚了,用陀螺方案需要用高级点的控

网友:
以前我也改过啊,用的也是ESKY的4合1,油门线性确实不太好,但是还可以飞的!

就是考虑到投入比较大,效果也不怎么样, 才改飞火狐的

因为改个全独立的无刷LAMA总体价格比买火狐还要高啊

网友:
不错,下次我也来试试
   把双桨改单桨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注意了,我来回答你的问题:
1:这个坛子里我改拉码无刷最多,从艾特MD500开始到V4 ,53#1. 和020,全都成功了.用的是转换器,我在改装无刷的时候已经说的很清楚了,ESKY的4合1因为里面的程序问题,调试是很困难的,有的根 ...

这位大哥,上次就是听你说改的好,我才改的,你刚才也说了如果用原装控就得配科乐科的四合一,如果用独立陀螺就得用高级控!!高级控我暂时还接受不了,我目前只想用原装控!是不是就非得换科乐科的四合一?论坛里现在除了你用过科乐科的,我还没听说别人有用过,所以不能确定你这个方法可行不!不过前面有个朋友说用“原装控+esky0740陀螺+v尾混控+10a电调+1818"就能超控的很好!!还说这个方法是成功最多的方法!!!

网友:
是的其实你只要再买“esky0740陀螺+v尾混控”就行了,不信你自己将ESKY 4in1拆开,然后取下接收部分。用电调供电,你自己试一下。舵机能正常工作,马达也能正常,只是没有混控也没有陀螺了。所以你只要再花一点小钱就行了,而且线性没得说。好得很的

网友B:
我改的好不好我自己不说,我的帖子里都有详细的介绍,包括视频,艾特MD500大拉码就是用的ESKY的0705B四合一,有照片,也有视频! 53#1用的也是ESKY的4合1,也有视频.同样V4也有视频和改无刷的详细介绍,上面发的020的大拉码视频难道LS没看清楚? 用的是科乐科的4合1,已经说的很清楚了,转换器方案配科乐科的4合1没有问题,和ESKY的4合1搭配就看你的运气了,运气好可以,不过很少碰到好运气,我手上4个ESKY4合1,也就2个可以,还需要很耐心调才行
再说一次,用陀螺方案最好是用0704压电式陀螺,控需要设置,换控的代价和换一个科乐科4合1的接收机那个大那个好,自己试试就知道了
这里说一下,免得改不好的人说三道四,  改拉码无刷完全是个人兴趣,没兴趣的不会去花钱折腾的,想改的要有心里准备,不是一改就立马成功的,这里面需要投入精力和大米的,改成功后是有了经验,但是是要花钱的,不花钱就能改好是不可能的
重复告诉想改拉码无刷的朋友一下几点:
1:内转无刷马达必须配好盈电调,别再说我没告诉大家,配新西达电调也许陀螺方案可以,但我没试过,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花钱试试告诉大家
2:ESKY的0705B四合一和转换器匹配上有问题,原因是它的内部程序和转换器兼容不是很好,主要表现就是调试不好油门线性就不会好
3:陀螺方案用0704压电式陀螺可以,控最好是高级点的,否则也很难调试好的,是不是这样有兴趣用陀螺方案的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改的好不好我自己不说,我的帖子里都有详细的介绍,包括视频,艾特MD500大拉码就是用的ESKY的0705B四合一,有照片,也有视频! 53#1用的也是ESKY的4合1,也有视频.同样V4也有视频和改无刷的详细介绍,上面发的020的大拉码视 ...

你的意思是还是要高级控!!!我实在不想换控,你也说了esky的四合一还得看运气,你运气好啊!科乐科的也确实没人用过,我不知道你用科乐科的四合一是不是还是配esky的原装控呢??如果还是配6ex的,那我还是没办法改啊!!也许你还没理解我所说的,我的意思就是不想换控的情况怎么改能收到比较好的效果!!我不是说你说的不对,也许我没看的太仔细,我现在发现你用的设备都比我们初级玩家的设备要好,前面有个朋友推荐我陀螺+混控的方式来搞,说效果不错!也就是说在我现有的基础之上再花100多块就能收到好的效果的话我还是能接受的!!!大家都是玩模型,当然是越容易改装越容易接受,而不是想大哥你样设备多可以尝试很多的方法!!我们初级玩家当然只想越简单越好!越尝试的多越有经验!!我们都是走在改成功的前辈面后面走,所以需要更经济也更容易办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改的好不好我自己不说,我的帖子里都有详细的介绍,包括视频,艾特MD500大拉码就是用的ESKY的0705B四合一,有照片,也有视频! 53#1用的也是ESKY的4合1,也有视频.同样V4也有视频和改无刷的详细介绍,上面发的020的大拉码视 ...

别人推荐我用“esky0740陀螺+v尾混控”方式能收到最好的效果,大哥你说esky0740陀螺配高级控,没用v尾混控吗??因为你是高级控所以不需要v尾混控是吗?但是别人用原装的控+esky0740陀螺+v尾混控就效果说比较好!不知道这个大哥你试过没?

网友:
转换器方案不需要高级控的,我已经说过了,原因很简单,没有什么参数需要设置的,ESKY拉码原装控就足够了,科乐科的4和1与ESKY的控兼容, 4合1用ESKY的和转换器匹配不好,这是它内部的程序问题,也说的很清楚了, 科乐科的4合1程序和它不一样,能和转换器匹配,信不信是你的事,别人没试过,我已经成功了,这个就是事实.
陀螺方案需要不需要用高级控,你试试也能知道的,可以这样说,不用高级控也能让它飞起来,但是想达到你预期的效果------难

网友:
如果用v尾混控,确实不用高级控的混控功能了,
另外0740可以在陀螺仪上调感度,也不用遥控器来调.

但是,喜欢玩飞机的人还是建议用液晶电脑控, 因为可以记忆多架飞机的参数,
用不着买架飞机就买个控,这样一个好控远远胜过,那些随机配送的鸡肋控,
当然前提是你可能有多架飞机

网友:
转换器方案:经本人验证可以飞,但是非常不好飞
1、混控+转换+电调三者协调度不高,导致油门40以下桨不动,超过40就猛窜,40-100可调性不好,大概相当于有刷80-100的阶段
2、接线累赘和部件增多导致机身重量上升,增重部分绝对抵消1818比180减重部分
3、外转子电机响应速度偏慢,机身一旦转起来很难适时就收住(可能陀螺效应也占大部因素)

此外,再询问下wangjm51大师,改1818后发热比较大,可能还超过180,不知道是正常现象还是其他什么原因,等候跟帖,谢谢

网友B:
回楼上的:
1:不知道你用的什么4合1,要是ESKY的0705B,你说的情况不奇怪,用科乐科的4合1就没这样的情况
2:我的小喇嘛重309克,电池重就是79,5克,有意增加重量,重了比轻的飞的更稳
3:我买了4个1818马达,没有一个有问题,一块电池飞15分钟下来,马达温度正常
实际飞行情况我在"小拉码改无刷也成功"里有5分钟的视频可以说明问题

网友:
无刷lama好麻烦啊,幸亏当初没下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楼上的:
1:不知道你用的什么4合1,要是ESKY的0705B,你说的情况不奇怪,用科乐科的4合1就没这样的情况
2:我的小喇嘛重309克,电池重就是79,5克,有意增加重量,重了比轻的飞的更稳
3:我买了4个1818马达,没有一个有问题 ...

请教一下前辈,一个电飞下来1818电机的温度 大概在多少度算是正常? 如果没有测量过具体温度的话,能告诉一下用手摸电机大致的感觉? 谢谢

网友:
呵呵,看来大家都很热情,讨论很热烈啊,
我准备用DX6i,改无刷大LAMA,看看能不能不要V尾混控和转换器

网友B:
我问过艾特一位专门开发无刷马达的朋友,告诉我无刷马达工作在100度左右都是正常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我的1818马达飞10分钟下来,手摸可以到10秒以上,朋友告诉我那个大约在60-80左右,很正常. 不管怎么说,无刷马达的温度也不能超过180度的,温度达到临界点后和有刷马达一样会退磁,并且就是一瞬间的时间,达到退磁的温度那怕只有一秒不到也就玩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楼上的:
1:不知道你用的什么4合1,要是ESKY的0705B,你说的情况不奇怪,用科乐科的4合1就没这样的情况
2:我的小喇嘛重309克,电池重就是79,5克,有意增加重量,重了比轻的飞的更稳
3:我买了4个1818马达,没有一个有问题 ...

我知道跟电机的关系应该不大,可能的原因会是什么?如果跟电机有关我也不会那么背刚好两个都是坏的,电机是1818,混控是esky的,电调是XXD 10A的,转换是59hang的,电池是7.4V原装esky锂电,具体原因请各位分析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问过艾特一位专门开发无刷马达的朋友,告诉我无刷马达工作在100度左右都是正常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我的1818马达飞10分钟下来,手摸可以到10秒以上,朋友告诉我那个大约在60-80左右,很正常. 不管怎么说,无刷马达的温 ...

大大可能误解了,我说的180不是温度,是180有刷电机的温度……如果说60-80属正常的话那大概空载1分钟也就是那个温度的样子了,呵呵

网友:
180马达的温度我没请教过,我回答不了你,我说的无刷马达的最高临界温度是180度,是请教来的数值,供你参考

网友B:
楼主说"坐等那个说很容易改好的家伙!!" 嘿嘿,今天我又来了,这次来是带给你看看刚才我自己给自己拍的53#1无刷视频,用的是ESKY的0705B四合一,1818马达,XXD10A,59hang转换器.你搞不定,那是一你运气不好,二是你学艺不精,不要怨天怨地怨别人.
给想改拉码无刷的朋友们一个建议,改之前要有心理准备,一是肯定要有米投入的,二是就是买回去的电子设备度很好也不是一装就能成功的,需要有耐心,细心调试,就是用陀螺方案,也不一定能十全十美的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4985248&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网友:
楼主说  "真他后悔买无刷套装了!论坛里不知道那个鬼说就用esky的四合一改就改的很好,纯属吹嘘!!!"
我知道你在骂我,告诉你,我不是鬼,也许你自己是,没有人忽悠你,是你自己忽悠自己,看帖子不仔细看,改不好就骂人,这也算是一种本事,今天我就多上点视频给你看看,让你见识一下我这个老"鬼"的水平
花了1个小时,把艾特的大拉码无刷转换器拆了,改用陀螺方案,一样飞的爽极了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4985997&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坐等那个说很容易改好的家伙!!" 嘿嘿,今天我又来了,这次来是带给你看看刚才我自己给自己拍的53#1无刷视频,用的是ESKY的0705B四合一,1818马达,XXD10A,59hang转换器.你搞不定,那是一你运气不好,二是你学艺不精 ...

昨天回家调试了下,感觉在起飞和空中还算稳定,但加或收油门快点,那陀螺效应就乱来了,而且我发现满电和电量少的时候情况又不一样!总之还是陀螺效果问题!听你说科乐科的效果不错,我还是准备考虑买个回来,单独陀螺方案估计接线会很累赘,也没地方放设备了!所以还是考虑科乐科的四合一!

不过我发现我现在用esky的四合一感觉动力和有刷的差不多,最多比有刷强一点而已!我买的菠萝的1818是kv3000的,xxd10a电调,现在只有kv3000这种!不知道有朋友用过没?感觉动力比有刷的强很多吗?电调线型上到感觉没什么大问题,一般,不好不坏

网友:
老"鬼"又来了,把艾特再换上转换器飞,看看能不能飞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4986203&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回家调试了下,感觉在起飞和空中还算稳定,但加或收油门快点,那陀螺效应就乱来了,而且我发现满电和电量少的时候情况又不一样!总之还是陀螺效果问题!听你说科乐科的效果不错,我还是准备考虑买个回来, ...

“觉在起飞和空中还算稳定,但加或收油门快点,那陀螺效应就乱来了,而且我发现满电和电量少的时候情况又不一样!总之还是陀螺效果问题!”有刷的时候貌似也是这样滴,谢谢

网友:
师傅的贴,帮顶。其实改无刷LAMA,各有各的办法,目标是一样的,实现目标的方法和途径不见得都一样,不过改无刷LAMA是要投入钱的,我已经过千了,还不算是成功,不过我在努力,不信改不成,这就是玩模的乐趣。

网友C:
楼主有点猪的味道。

人家说容易改,那是因为手艺精湛。发帖和大家分享。很多人改了成功了。也有很多人改了。不成功。

就从来没见过像楼主你这样改不成功发帖出来撒野的。

首先改不改,是你自己的事,你怎么能骂人家“鬼”呢! 他没拿枪逼你改吧。

第二,改的好不好,要看手艺,还要看设备。1818是山寨电机,有些买的动平衡很差的。我也跟你一样,投资很多钱买了1818和xxd。结果也是没改成功。因为买的1818动平衡很差,xxd电调线性不好。另外手艺很重要。不是说买了设备就能改成功。谁都知道陀螺仪要调好才好飞的。而一般人根本就不会调陀螺仪。

第三,玩航模是花钱的玩意。你投资进去了,不成功就骂人。不懂得你什么目的。人家发帖是分享改无刷的过程。建议你不要玩航模了。

网友:
再把这个帖子顶上去一次
楼主说"论坛里不知道那个鬼说就用esky的四合一改就改的很好,纯属吹嘘!!!"
对,我就"吹嘘",今天再把陀螺方案装020大拉码上飞给楼主看,让你见识一下老"鬼"的水平.
你玩不好,只能说明你无能,我怎么改一个成功一个呢!!!???
我不忽悠别人,专门忽悠楼主!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4987858&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点猪的味道。

人家说容易改,那是因为手艺精湛。发帖和大家分享。很多人改了成功了。也有很多人改了。不成功。

就从来没见过像楼主你这样改不成功发帖出来撒野的。

首先改不改,是你自己的事,你 ...

这位大哥,我还是要称呼你为大哥!你骂我猪我也不会生气,那个“鬼”这是我的口头谗而已,没有骂人的意思,当时我已经用短消息的形式道歉了wangjm51!!可我没想到wangjm51不饶恕我,再二三的发贴贴出来!我希望各位心胸能宽广点,不是要来吵架的!如果我没道过歉,wangjm51这样再二三的发贴来声讨我,我不怨他!如果他生气发一个贴来说我也没关系,我也可以原谅他!可我发现wangjm51一个接一个的发贴,我觉得这有必要吗?就算这样到现在我也没有生他气!!我觉得我虽然不是高级玩家,可我自己觉得我手艺还算精湛,我玩飞机完全是一个人,周围没一个人玩,从小就对飞机很感兴趣,空气动力学应该在我小学阶段就懂一些了,那时候没钱玩所以一直都没坚持下去。现在入道了,当然也请教过论坛里的各位高手!我第一架固定翼,就是自己做的,我可以这样说,那些老手都不一定比我手艺好,我不说假话,我从第一次飞固定翼到现在还没摔过一次机,我对我们这的航模俱乐部的人说我是天才,他们也很佩服我!!这个“飞翔快乐”的人好象语言上有点过激!!!我也不怨他!!可我觉得做人心胸要宽广点,我想用事实来证明这点!!!我再次说一句wangjm51我是不是早几天前就发短消息向你道过谦???我也想你能如实回答我的问题!!!!

网友:
改装任何东西都是有风险的, 请先考虑好万一失败怎么办,
LAMA改装无刷成本还是比较高的,尤其是全独立方案,加起来要超过低端的6通道变距机了.
我也是改过的人,明白其中的得失, 幸好后来上了火狐,投资没有白费, 大多可以转移到火狐上.
LAMA现在改为外置功率管,继续在室内服役

网友:
老"鬼"担当不起"纯属吹嘘"的责任,纯属吹嘘直接就是误导别人,为了证明我没误导别的朋友,所以我不断发我的无刷拉码的视频,这样做得罪楼主了???
你的"口头谗"只能说明你的素质
我这个年龄没必要和你过不去,你玩你的,我玩我的,有需要我帮助的朋友我很乐意,不过对你嘛------我没水平和能力,就免了

网友:
我可以告诉大家wangjm51老先生是海军航空兵, 说话是很负责任的!
由于器材的一至性问题, 兼容性问题, 跟这个方案没有直接关系.

转换器方案我也用过,确实可以用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你左一个鬼,又一句叹号, 然后就说没骂人。

我回复批评你,你又说我语言过激。

什么都是你说了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左一个鬼,又一句叹号, 然后就说没骂人。

我回复批评你,你又说我语言过激。

什么都是你说了算了。

我还是要说一句:心胸要宽广点,你说我左一个鬼,又一句叹号,我说了几个鬼??就第一个贴里有吧,后面我说道歉了,做人不要强人所难!!你说你有素质,你向我说一声道歉看!!!你有这样的气魄吗 ??我觉得你应该向我道歉!!

网友B:
还要再顶一次:
楼主在44楼又发话了:".................我想用事实来证明这点!!!我再次说一句wangjm51我是不是早几天前就发短消息向你道过谦???我也想你能如实回答我的问题!!!!":
看这话的口气我就像是个骗子,一个"纯属吹嘘:的老鬼???!!!
我发了那么多改无刷拉码的帖子,也发了那么多的视频,那一个没有"如实",请楼主告诉大家,!!!!!  不要告诉我,我不想听你解释什么,你就这样的素质,我不想"如实"回答你的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什么鸟。就你这条sb,手艺不精,又满嘴胡言,帮你介绍老虎,还得包生小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要再顶一次:
楼主在44楼又发话了:".................我想用事实来证明这点!!!我再次说一句wangjm51我是不是早几天前就发短消息向你道过谦???我也想你能如实回答我的问题!!!!":
看这话的口气我就像是个 ...

又误会我说的话了,我说的“如实”是说我是不是早几天前我就发短消息向你道歉了?如果我确实向你道歉了你可以告诉大家!!我还要怎么样呢!!!我的语言之前有点过激,你生气了,我承认我的语言可能有点影响大哥你的心情!!我再次向你道歉!!!也请那个飞翔快乐的朋友留点口德!!!你骂我什么鸟,我也想说一句,你这么骂人担心生孩子没屁眼!!!骂人谁都可以骂,问题是我已经向wangjm51道歉了!也公开道歉了!!请收起你的臭嘴!!!!

网友:
旁观者发言:楼主可能是哪个俱乐部的天才,那当天才好了,从这个帖子我学到了点无刷的知识,但楼主确实态度差了,人家改成功,发帖分享心得,大家都收益,你改不成功是你自己的事,人家还没收你版权费,你还指望什么?

不认识这里任何一个人,受过黑人改修四合一的文章的恩惠

网友:
不要再争了,都是误会嘛,情况搞清楚就行了

网友F:
和谐,和谐,我昨天已和wangjm51大师接上头了,也解决了不少疑问,LZ发的帖子火药味确实浓了点,学习要抱有谦虚的态度来,有疑问应该先问清楚而不是劈头盖脸一通骂,希望LZ通过这次的事情吃一堑长一智,模型不是玩具,不是想怎么折腾就能成功的东西,客观因素限制有很多,被人称为天才的人很多,各种方面的都有,这种事情不是拿来挂在嘴上讲的,口头禅说可以,但是变成文字的时候请经过一下大脑,思索一下该不该这样说,人家会有什么想法,论坛也是一个小社会,天南海北的人都有,你觉得正常人家不一定,古人有云,“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三思而后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和谐,和谐,我昨天已和wangjm51大师接上头了,也解决了不少疑问,LZ发的帖子火药味确实浓了点,学习要抱有谦虚的态度来,有疑问应该先问清楚而不是劈头盖脸一通骂,希望LZ通过这次的事情吃一堑长一智,模型不是玩具 ...

网友G:
wangjm51兄请教下
JR设备用过么
LAMA放了2年多没动了,想捡起来改无刷玩玩
原装控送人玩了,现在手里就JR 9X2,看来只能走陀螺路线了,想问下,JR设备怎么设置。

网友:
回楼上的:
JR控应该可以用的,不过我没用过,原因很简单,我没JR控,没有试过,不过有人做成功过
你用JR控,看来只有用陀螺方案了,因为科乐科的4合1没办法和JR连接,它是一块板子,接收机与3合1做在一起的,不象ESKY的4合1是接收机与3合1可以分离开,你要用ESKY的,改不好不是麻烦嘛?我看到过有西安孵化的4合1,好像是与JR控兼容的,不过我没试过,不知道它和转换器能不能匹配好.
用JR控玩LAMA,有人发过帖子,我转抄给你,供你参考:
拆开LAMA V4的四合一的外包装,露出电路板,可以看到有两块电路板通过两组插针连接在一起,这就使改造成为可能.
因为插晶体的电路板是一个F标准的4通道接收机,(应该是个标准的6通),将两块电路板分离,可见4通道接收机的油门通道和方向通道通过两组插针连接在混控,电调,陀螺三合一的电路板插座上.

现在找来JR兼容的微型接收机,4通道或以上的都可以,我用GWS的和蓝箭的都试了一下,没问题.  下面的电路连接顺序很关键: 不要按JR接收的顺序来连接,如果按常规连接,油门只能控制上旋翼的旋转,下旋翼不转
1通道-----升降
2通道 ---- 副翼
3通道-----油门-----(通过延长线连接到混控,电调,陀螺三合一电路板的油门通道插座上)
4通道-----方向-----(通过延长线连接到混控,电调,陀螺三合一电路板的方向通道插座上)

现在来调整9XII的[STICK MOD]为 Mode 2
我用的是日本手,但是上面的调整是必须的
再根据舵机的运行情况调整下摇臂方向就可以爽飞了

之前看到论坛里有很多在用9X2控LAMA   ,  我也一时情趣  , 就买了一个西安6通道的接收 ,   拆了LAMA的4和1,     发现里面是两个电路版,  一个是接收电路板 , 插在另一个电路板而已 , 拿就下来了 ,  然后我换上西安的接收 ,  按照JR的接收顺序装上后 , 一推油门上面那个浆转的非常快 ,  下面哪个浆不动,   调了4合1  ,  始终是这样的  ,  论坛里有人改成功的 ,   原来还要改遥控模式  ,  这就造成了很多不能改模式的JR控不能玩,   后来发现把方向通道插在接收第5通道后, 下面那个浆就先动 , 带动上面那个浆动 , 但是还是不能平衡 ,通过我JR遥控上的混控编程,

下面是调整步骤
1. 把方向通道插在接收的第5通道(一定要第5通道)     注意:  西安的地3带接收上面标的正负插法是错的   把舵机插头倒过来一插就对的

2. 然后开启幽门通道对第5通道的混控
3.依照飞机的情况调整混控参数
4.开启遥控上方向通道对第5通道的混控  调为自动

我这一方法可以让6通以上的任何JR遥控都可以改   而且不用改模式   现在飞得悠然自得

网友:
引用 网友G:
wangjm51兄请教下
JR设备用过么
LAMA放了2年多没动了,想捡起来改无刷玩玩
原装控送人玩了,现在手里就JR 9X2,看来只能走陀螺路线了,想问下,JR设备怎么设置。

今天晚点我来看图说话,有过004改JR接收的经验和独立陀螺的经验,应该可以成功的据我改004的经验来说明一下
接收1通道-三合一上侧油门通道(原接收机的3通道)
接收2、3通道直连舵机
接收4通道-三合一下侧陀螺通道(原接收机的4通道)
我用的也是西安孵化的3代接收,并没有通道反标现象,接收接法图片在我改004独立陀螺的帖子里有不过没有皮就是了,可以参考一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86957&extra=page%3D2
鉴于LAMA的四合一与004的四合一只相差一个7413MOS管,接法应该没错的,如果还不行的话,晚点我做个帖子再看下
控的设置方面我并没做太大的调整(针对004情况),直机模式,舵机模式为1servo,发射模式为PPM,陀螺模式为FM,没有设置混控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谢谢

网友:
接好了
可是自旋太厉害
搞不定

网友:
呵呵,楼上的,你用0704陀螺试试,我开始用的0704A陀螺,搞了很久也没搞定,换了0704陀螺,不费劲就搞定了
对了,0704陀螺安装也是有要求的,一是要平放,二是4个面也是有方向的,放置错误就会自旋
我开始用的是好盈的V混器,不知什么原因就是不行,换了一个杂牌的V混器就OK了

网友:
我现在只是想用9X2控制LAMA V4
按你说的接好线和调好混控
现在是上面旋翼转速很低,下面很快
调节不起作用

网友:
1:先把V混上接电调的2条线对调试试看是什么情况
2:我开始也遇到这样的情况,右手油门,用左手左右微调解决的

网友:
今天把LAMA三合一拆来试JR接收了,果然不行!按照004三合一的接法一摸一样就是不行,油门一定要超过50%尾电机才动

把原装的esky接收直接接接两个的三合一用0404控就都可以,不解中,等候高人指点迷津

不过发现偏方一个,把004的三合一拿来飞LAMA可以,什么都不用改,稍微调节一下就可以爽飞,今天就是用这个实现JR控飞LAMA的

网友:
又发现一个问题
今天换上RS77S,结果接5通道也还是上面转下面不转
还得用西安6通啊

网友:
刚才通过调整混控,把方向向右打满,勉强维持不自旋了

网友G:
还有
用西安接收 转向接5通道
可以让下旋翼先转
可是用RS77S就不行
接4接5都是上旋翼转
看来是接收机和3合一不匹配
刚才反复试验
还是不行
77S和西安的反应都不一样
看来接收机不同
差别还是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有
用西安接收 转向接5通道
可以让下旋翼先转
可是用RS77S就不行
接4接5都是上旋翼转
看来是接收机和3合一不匹配
刚才反复试验
还是不行
77S和西安的反应都不一样
看来接收机不同
差别还是很大的

回LS 5通道的表现不一样跟控上GEAR的设置有相当的关系吧,西安的接收是ppm模式,77S是PCM模式,一般会定义成两个模型来存吧(纯属猜测),如果不幸言中,请检查GEAR的相关设置看看是否一样,我以前也被自己骗过的……还以为接收坏了

网友:
和2007聊过
感觉还是接收和3合1不兼容的过

网友:
如果LS有004的话建议拆个四合一,试试用004的三合一飞LAMA吧,线性调节比LAMA三合一还强点,也不用那么麻烦,直接按照正常改法装了就差不多OK了最多在9X2的混控上再下点功夫,我把9X2丢单位了,LAMA在家里,哪天找个周末作个对比的测评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