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懂电子的兄弟帮忙分析下好盈电调故障

楼主(2009-03-26):
偶的好盈电调40a 炸鸡一次(不是很厉害)后电机就不转了 (电机换上其他电调可以用)但所有舵机都可以动 就是推油门没有反应 看看外皮好好的 拆开外皮也没有看见烧的痕迹 大家看看图 没有一点故障痕迹 高手们帮忙分析下会是哪里问题啊?谢谢了先
相机不好 将就点 呵呵

网友:
好东西,照片拍得不错~~~~~

网友A:
和我情况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情况一样

那你是怎么处理的啊

网友B:
检查信号线吧,,,,,

PWM

网友:
很甩啊!4个7805不重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是怎么处理的啊

是引起了电调丢失程序了 需要重写

我的寄回厂家去修了 现已收到 OK!

网友:
估计是MOS管坏了一个吧!

网友:
我有一个电调也是这个,开机电机不响,BEC输出正常,拆开没有被烧痕迹,求高手解答!

网友:
问一下LZ电调接电后,电机叫不叫,是不是跟我的一样

网友:
这个没办法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PWM

这个、、、、、、什么意思

网友:
40A现在出的是单层PBC的啊?

网友:
hhe

单片机一般损坏的几率是非常小的,一定是MOS的问题,MOS是否损坏外表不一定看得出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就可以了
另外,楼上的,这明显是双层的板子,否则两侧就不会有派针的焊点

网友:
请仔细看,明显是四层的板子,看MOS管附近的盲孔就可以看出来。两层没法布线的。

网友:
hehe

楼上的,他所说的一层两层是指几片板子的问题,你说的几层是单片板子的电层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