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E020大LAMA改无刷的方案!

楼主(2009-03-26):
由于原配电机不耐用,想改无刷,但看了很多帖子,似乎还没有成熟的改造方案
个人比较喜欢独立陀螺的方案,自己有DX6i的控,想用上,
哪位大侠能提供个好的方案?

网友A:
大LAMA和小LAMA改无刷方案应该是一样的,只是电机的选择可能会不同。
我改的方案是这样的:

陀螺用的是最便宜的0704,现在没解决的问题是陀螺仪自检和电调自检冲突的问题,我想可能和我的V尾混控不好有关,用好盈的V尾也许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楼主:
好像GREEN大哥的方案连V尾混控都不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LAMA和小LAMA改无刷方案应该是一样的,只是电机的选择可能会不同。
我改的方案是这样的:

陀螺用的是最便宜的0704,现在没解决的问题是陀螺仪自检和电调自检冲突的问题,我想可能和我的V尾混控不好有关 ...

我用了好盈V混,华科尔G006陀螺,没有电调自检问题,已成功

网友:
我的最佳方案,给你参考:
EK5-0004外转无刷马达 KV3100,重40克 出轴2.3MM
马达齿 EK1-0352 10T
全仿好盈30A电调
杂牌V混器
0704陀螺
6EXHP控
EK2-0420A 六通接收机
可以用2200mah25C3S鋰电(重192克)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4993895&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