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UTABA 6EXHP遥控器操控机型

楼主(2009-03-26):
各位大哥大姐们,小弟是菜鸟,初次炸到,现遇到一个问题,准备买一个FUTABA 6EXHP的遥控器,最近有朋友说这个遥控器是操作直升机的,对固定翼的不可以用(好像是有什么缺陷,但是朋友也不了解,说不清楚),现刚做了一个固定翼的330飞机,本人手上还有个直升机,准备对固定翼的也可以用,直升机的也可以用的这样想法,请问哪位高手可以告知是否不可以,或者说缺陷在哪里?有没有解决的方法等等,谢谢各位了!

网友A:
ap是固定翼的,不能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ap是固定翼的,不能通用

不能吗?有人说可以啊。。

楼主:
现在我想知道,HP的可以用于固定翼的?

网友B:
6EXHP可以玩车、船、直机、一般的固定翼。 飞翼、滑翔机等需要混控的可能玩不了,需要特别的设置也勉强能凑合。

楼主:
JR X 2610是有2种模式,直机和飞机两种模式,不知道FUTABA哪款遥控器有样的功能!免得后期换增加经费啊!

网友:
要是买1000下的控,建议6EXHP合适你~!~!

网友:
要不你就一次到位买个10C算了`!~!以后就不用再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6EXHP可以玩车、船、直机、一般的固定翼。 飞翼、滑翔机等需要混控的可能玩不了,需要特别的设置也勉强能凑合。

我靠,这个比较靠谱。。。
Futaba 大大的狡猾!

网友:
AP和HP本来就是两种型号

AP用于固定翼,不能用在直升机上(没有ccpm形式)。
HP是直升机用的,一般固定翼可以用,也可以调出三角翼混控,V型混控好像没有办法。
2.4G的6EX就是两种通用的。

楼主:
2.4G的6EX是什么价格啊?还有就是混控一般玩的是什么飞机? 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
谁说HP只能飞一般的固定翼,飞翼也能飞的。(只是没有固定翼的高级混控。)

引用 网友C:

我靠,这个比较靠谱。。。
Futaba 大大的狡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