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KT-330 。配?电子设备 ?

楼主(2009-03-26):
新手请教 KT-330 。吊机. 该配 什么 电子设备?
高手给个中等的套装/

网友A:
你得先说你的飞机参数,多大翼展?用什么板子?有没有写真贴膜?(翼展90多和80配置不一样,普通4-5mmkt和6mm冷板配置也不一样)

楼主:
翼展90 5mmTK板

网友B:
5mmTK板有没有做过二\三米的大飞机呀??

网友C:
我是2212.KV1400..9050的浆`电池是 2S 1300mah 15c的```飞航线没问题`吊机没试过

网友D:
BL2220 fly33a ar6100 1047 ake 1500 3s

网友E:
能不用无刷吗?
我有噶25A有刷的电调 和 370电机 是从我016上拆下来的
可以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