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控坏了!

楼主(2009-03-26):
TDF06C的控,一开机就不间断的响,是怎么回事?
(是我自己操作不当造成的.我想串两个二极管降压用锂电,但是在拆开在里面焊线时
电池
没有拨掉,后来不知道电池线碰到了哪里,再开机就成这样了.注意:是不间断的响,而不是B.BB.BBB之类的报警音.)

网友A:
查下是不是没有电了!低电报警呀!

楼主:
电池是刚充好的.是不间断的响,不是低电报警!

网友A:
检查一下混控开关!看看是不是打开了。我也是新手,只能帮你这些了!

楼主:
谢谢sdasus!也不是混控开关的问题.

网友B:
检查下熄火开关是不是开了

楼主:
熄火开关也没问题呀.不知道是不是哪里烧坏了?

网友C:
直升机模式下,IDLE打开了也会响

楼主:
是控坏了,只要一开电源,开关不管怎么打都是一样的响.不知道哪个东东烧坏了.有谁遇到过吗?

网友D:
综合楼上几位的意见,可能问题是:
1、电池电压不足,充电再试;
2、注意开机时,熄火降落开关要处于关闭状态;
3、开机时,油门杆要放到最低点;
4、开机时,ID模式要处于关闭状态;
另外,如果电池未装反或控没有严重的碰撞,一般情况下,控不会损坏。

网友E:
查出来没,我也想学习下

楼主:
1、电池电压12.56V
2、熄火降落开关处于关闭状态;
3、开机时,油门杆要放到最低点;(最高也一样)
4、开机时,ID模式要处于关闭状态;(打开一样)
不知道烧坏稳压管是什么反应?可以确定是烧坏哪个东东了,但没工具检测.不知道一般情况哪个东东比较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