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制作了个汽油机启动器(机船两用)。

楼主(2009-03-26):
船用26cc发动机手拉启动器拉坏了,网上买了个启动轮,今天制作了个启动器,经试验还不错。就是挺耗电。

买个大洋100摩托的马达,50元。

买个大洋100摩托的马达,50元。

照片

拆开看看,还不错!

拆开看看,还不错!

照片

减速器有9/53个齿,减速比约6

减速器有9/53个齿,减速比约6

照片

这东西电流一般都50多A,继电器一定得用大的,我用的30A继电器,两个触电并联使用。把继电器固定在后面。接 ...

这东西电流一般都50多A,继电器一定得用大的,我用的30A继电器,两个触电并联使用。把继电器固定在后面。接 ...

照片

接上线。

接上线。

照片

找人帮我车制的启动头。

找人帮我车制的启动头。

照片

我启动的是船用26cc汽油机,不太好启动,故用18V德伟电钻的镍镉电池组,估计A123应该比这个好。

我启动的是船用26cc汽油机,不太好启动,故用18V德伟电钻的镍镉电池组,估计A123应该比这个好。

启动轮。

启动轮。

楼主:
经测试,18V2000毫安时的镍镉电池,可以启动几十下。
好处是德伟的全自动充电器很好,一小时充满。方便!

照片

网友A:
不如电动车电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电动车电瓶

这个电机的内阻很小,转速很高,用18V的电压我感觉都有些惊人,50多A。
电动车的电瓶应该是36V的吧?那估计就得200A了。电机肯定受不了。

网友B:
这种电机用12V的电压吧  电车也是用12V的电池串联  取一个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机用12V的电压吧  电车也是用12V的电池串联  取一个就够了。

用12V感觉没劲,我用的18V,如果启动小点的甲醇机,12v应该还行。

网友C:
减速比不够,至少1:10.这样用12V就没问题了

网友D:
这个应该是摩托车的启动电机吧,100CC的摩托车都能启动,26CC用12V启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减速比不够,至少1:10.这样用12V就没问题了

那样转速又会太低了,现在这样都不到2000转。
电压高没关系,无非是电机早点到寿,换电刷,这么便宜的东西又有何妨呢?
再说这是个摩托上的合格优质产品,在摩托车上要频繁使用的,寿命很长,咱们加点电压,也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是摩托车的启动电机吧,100CC的摩托车都能启动,26CC用12V启动没问题。

呵呵,12伏还真就不行,摩托车发动机的结构和咱们模型汽油机不一样的,摩托车里面的传动机构可以把启动机的效率发挥得很高,再者摩托车是四行程的,本来就好启动,航模的26cc汽油机比一般的26cc汽油机压缩比高很多,我试过,12伏只能慢慢的突突突的转。上18伏就很好。现在是用2000mAH镍镉电池15节,过些日子打算用A123电池5S或6S试试。

网友E:
请问楼主,起动头花了多少钱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起动头花了多少钱做的}

哎呦,我还真不知道是多少钱,找熟人做的,就是一块铝棒,没有什么复杂的工艺,有个车床就行。

楼主:
启动头的图纸,CAD的,不太标准,与机器的连接是三个螺丝孔,三支M4的螺丝固紧
不过我是汽油机轮子较大,要是启动甲醇船机,建议把皮带轮部分改小一些,把整个尺寸都可以缩小。

实际使用有些问题,启动胶头孔可以改成直径36--36.5,
与电机的安装孔也可以减去0.5毫米。

启动头.dwg

网友F:
LZ来张启动机电源开关图,我也有个改的,开关还没有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来张启动机电源开关图,我也有个改的,开关还没有思路

开关不需要图吧?只要懂继电器的使用就行,
我用的是线圈电压为12V,触电额定电流为20A的双刀双掷继电器,把两组常开触电并联使用,就是40A,接到电池和电机之间。随便一个微动开关或者按钮,接到继电器与电源之间,用来控制继电器的通电就行了。剩下的就是试试按钮放在哪里顺手。

网友G(2009-05-28):
我用a123 5s 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a123 5s 效果很好

这位仁兄你是什么启动器?

网友:
LZ动手能力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位仁兄你是什么启动器?

我是用prolux的120级启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