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镍电的平衡充

楼主(2009-03-26):
镍电成组串冲次数多了,非常容易坏,所以想弄个镍电的平衡充,自己DIY也行,希望大家都都给点建议啊

网友:
好啊,支持,做二个,我也要一个,行吗?

网友:
能用B6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镍电成组串冲次数多了,非常容易坏,所以想弄个镍电的平衡充,自己DIY也行,希望大家都都给点建议啊

镍电串充只要组装的时候电芯挑选没有问题,使用中没问题,没啥问题

DeWALT 18V 工具用 15 节串联 ;DeWALT 24V 工具用 20 节串联,使用起来都好的很

楼主:
回楼上的,镍电成组后串冲次数多了以后,总会有个把电池出现问题,从而影响整个电池组的性能,特别是那些花了大米买来的动力电池,真是可惜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兄弟门共同讨论啊,出好点子

楼主:
估计不能用B6改啊,因为哩电的充电原理和镍电不一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楼上的,镍电成组后串冲次数多了以后,总会有个把电池出现问题,从而影响整个电池组的性能,特别是那些花了大米买来的动力电池,真是可惜啊

真是个别电芯不好,平衡充也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听说好的镍电不需要平充,应该电池本身问题

网友:
动力电的话平衡头的重量不可忽示,一般用完后用平衡放电架放平衡再充就OK

网友:
镍电时间用长了是会电压不平衡,但此时用小一点的电流,比如1/5C,充长时间,比如10多个小时,这是先充满的电池会发热,电压不会升高,其它的最终会充满,这样就平衡了。镍电和锂电不同的,所以不太需要平衡充。

网友:
这里有个镍氢 镍镉 通吃的 不过输出12V

网友:
不值得。一个8.4v的电池组就要8个线头

国外曾经流行的方法是把散电池用2xn的方式用长螺杆夹起来用,万一有哪个坏了,直接松开螺杆替换一个好的就行了,比平衡的方法实用。

网友:
镍电有平衡放电器,没有见过有平衡充电器

网友A:
一节一节的充会影响寿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节一节的充会影响寿命吗?

对寿命有好处

网友:
自己组的镍电池主要是电池容量不平衡,造成假-△V,使智能充误判充满(实际没充到电池组最大容量),像锂电一样并充串放是最好不过了,但是实际不可行;不过没关系,大家先用小电流(如50~100MA)将电池充分充满就行了(就是小电流过充),以后使用B6或其它快速的充电器就不会产生假-△V了。

网友:
镍电池没锂电那么脆弱,不需要平衡,如果有1节不行了,电池组应该用了很久了或者是劣质电池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