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72MH低段的高频头,用高段的晶体可以吗?谢谢!!

楼主(2009-03-26):
我有两个72MHZ高段(用的是54CH的晶体)的接收机,现在又买了一个2.4G的10C,想买一个72M的高频头来配旧的两个接收机,不知低段的(21CH)72M的高频头可不可以用?谢谢!!!!!!!!

网友:
146IP好像是高低通用的,怀疑高频头也是。

网友:
既然分了高低,就不要勉强了。高频头是低的low,就别用高段晶体。保险

网友A:
不能用
futaba不是吃饱饭没事去分一个高端一个低端的
混用的结果就是输出下降(不利己),谐波增大(不利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
futaba不是吃饱饭没事去分一个高端一个低端的
混用的结果就是输出下降(不利己),谐波增大(不利人)

变频版的就高低都行,不知道定频版的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