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sky e014陀螺仪问题

楼主(2009-03-26):
关于esky e014
陀螺仪
问题,请问高手,既然esky e014不能用0704B陀螺仪,请问,能在不换控的情况下使用那种锁尾陀螺仪?这机器实在是控制不住尾部转动,另外,主轴也弯了,今天我拆下主轴已校直并重新安装,但就是机器老转,根本不法控制。

网友A:
1可以用 任何陀螺仪
2 不换控可以使用任何陀螺仪
3主轴是校不直的只能买新的
4LZ为新新手
鉴定完毕

网友B:
1 可以用单精度陀螺,双精度的能用,但是控没感度调节.根据感度控制是否锁尾的,可以理解成不能用.
2 不换就只能用好单精度陀螺了.单精度也有锁尾的.
3 买新的也可能直接是弯的.
主轴弯了只要不影响转,就是震动大点.不散架不要命可以继续用.
0704足够锁尾了,这个调整不好别的你也迷糊.特别双精度陀螺,更麻烦.现在尾巴转,学下怎么调整更实际点.

网友C(2009-05-02):
弱弱的问下,0704的陀螺仪上的正逆转开关到底要不要变动?说明说上默认的位置是NOR.,但是整机买来的时候位置是在REV上面的~实在是很郁闷啊!知道的给说说,谢谢了!

网友D:
楼上的,要放在反方向的,你可以拨一下试试的

网友D:
这鸡鸡难整,我都被整惨了

网友E:
我哥哥说014的原装陀螺仪很烂,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