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笑我,新手的白痴问题

楼主(2009-03-26):
各位大大,请问
欲攻丝M5.5,请问应该打多大的孔?
M6又应该打多大的孔?
谢谢!

网友:
网上能搜索到对照表

网友:
本坛搜索"锋利数控工具"的贴

网友:
你先找到5.5的丝锥再问不迟!

网友:
好像没有M5.5的丝!

网友A:
丝锥不定做应该没有小数的。

网友B:
m6丝锥,打底孔5.2
M5.5丝锥 不知道有非标的定做吗?底孔一般人我不告诉他是4.7-4.8(猜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丝锥不定做应该没有小数的。

2.5、3.5的有标准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m6丝锥,打底孔5.2
M5.5丝锥 不知道有非标的定做吗?底孔一般人我不告诉他是4.7-4.8(猜的

m6的丝锥,是打5mm的孔吧.1m的螺距.

我一般是看我的游标卡尺背面的表.上面给出的,Mx的公制螺纹,底孔直径是d=x-螺距.

如M10X1.5的丝锥,底孔就是10-1.5=8.5mm.
M8X1.25的丝锥底孔就是8-1.25=6.8mm

网友:
谁有M5.5的丝锥卖?

网友E:
引用 网友D:

m6的丝锥,是打5mm的孔吧.1m的螺距.

我一般是看我的游标卡尺背面的表.上面给出的,Mx的公制螺纹,底孔直径是d=x-螺距.

如M10X1.5的丝锥,底孔就是10-1.5=8.5mm.
M8X1.25的丝锥底孔就是8-1.25=6.8mm

看什么材质了,多数材料按照你给出的孔径攻丝时会折丝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2.5、3.5的有标准的吧?

你说的不错,这类螺丝多用在电器上边。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什么材质了,多数材料按照你给出的孔径攻丝时会折丝锥的...

这可不是我给出的孔径,是标准攻丝采用的孔径!看看锋利数控工具给出的答案吧: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34010&highlight=%2B%B7%E6%C0%FB%CA%FD%BF%D8%B9%A4%BE%DF

再传个正式的文件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