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干一场为B8充电器配电源......

楼主(2009-03-26):
翻出十几年前买的一个电动螺丝刀配的简易电源,开始动手......
先确定电路,红框内是新增部分.

手头没有的零件要买:
三端可调稳压集成电路LM338,指标5A.电压调节范围1.25V_15V,其实可以做到37V.
0_10A指针式电流表,没用数字表是个人感觉更直观,不会象数字变的眼花.
数字电压面板表.
2.2K多圈精密电位器.
40度常开型温控开关
红\黑香蕉插座.

手头有的:
电动螺丝刀电源,内有变压器和整流滤波,及电压档位开关。
叉指型散热器大小各一,套在一起用.
5V仪表风扇.
10000微法电解电容.
还有其他的小电容\电阻\二极管......

开始干.在盖子上开安装表头的孔是一件太太痛苦的事,电钻加锉刀干了两天.

就是安这两个的孔.累死个人,买铣床的心都有了!

内部的布局.原先是2200微法的滤波电容,换了大的,得改线路板安装位置.
另外,给数字电压表和散热风扇提供5V 电源,拆了一个手机充电器,原本担心开关电源纹波大,会使表头显示不稳,
实际使用还不错,没有出现乱跳字的情况.

调压精密电阻的安装__打孔; 输出接线柱安装__打孔; 稳压块及散热器安装__打孔....

集成稳压块和温控开关及散热器的安装.

风扇的数据.我也不知何年何月有这么个风扇.还挺合适.

我先歇会,一会再发.
继续.装上风扇.感觉不象个产品,但是挺酷的样子.

开始组装,从各角度看看!

最关键的时刻到了__通电.
插上电源,打开开关....没冒烟没糊味,电位器左旋到头,显示"0.00"V ,

电位器右旋到头(到底是电位器,拧了十圈),显示"15.00"V,基本靠谱了.

最后,要动真格的了,带大负载试试!!!找一个12V50W的射灯灯泡,接上....

哈哈,电压稳,电流4A,没半分钟,风扇也开始启动了.

接着连续开灯24小时进行实验,一切正常。
OK,大功告成。
终于发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禁飞有关?

网友:
手艺倍棒

楼主:
禁飞所以才有时间动手改.

网友:
做的很漂亮!赞一个!

网友:
很实用,很漂亮,支持...

网友:
楼主有没有测试一下低压满载情况?
15V交流经整流滤波后又近20V电压,输出1.25V/5A时,LM338功耗近100W。
这类串联式电源的好处是文波系数小,但低压大电流时功耗惊人啊。
普通实验用台式电源的做法是变压器多组抽头,比较器控制RELAY自动切换抽头。供参考

另外10000uF电容低频滤波效果虽然有所提高,但启动电流也会比较大,每次开关di/dt会比较大,对整流部分冲击很大。比较建议加个缓启动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关注.
        我的变压器功率不大,在1.25V 5A时15伏交流绕组端电压下降的厉害,
整流后维持不住20伏的电压,原说明书注明:

            0A      2A     5A     7A
1组    18V    14V    10V   8V
2组    32V    25V    20V   16V
3组   42V   32V    24V    20V

根据数据看,估计功耗不会超过稳压块的最大功率.
  电路图中变压器的数据我记错了,应该是上表中0A那组电压.
您说的开机冲击电流的问题我考虑改进.
再次谢谢您!

网友:
LM338这样温度超高啊

网友:
改的不错,做的很棒。实用实惠。

网友:
请问LZ风扇是怎接的

请问LZ你的风扇延时是怎接的?望上图

网友:
最近到武汉出差  离电子市场不远
已经买了整流桥 lm338k(4.5元)  接线柱 (6元一对)大容量电解电容 多圈可变电阻(6元)
想买数字电压表 (30左右)和指针电流表(要定做 也30左右)
总体设想和lz相同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
那是温控开关

你的图上没温控开关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中间那个,外型象功率三极管,只有两个引出脚。

网友:
好办法

是好办法,不用考虑复杂的电路,如果我设计,会通过继电器去控制的

网友:
LZ可以试用LM2677~79adj 开关调压IC,1.2~37V、5A
由于是开关稳压,功耗比LM338少多了
电路并不比LM338复杂。。。

网友:
为b8供电不需这么折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