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船的搭配

楼主(2009-03-27):
请问破百最好的是用什么电机和电调和浆

网友:
这是个综合因数要求很高的尝试

1. 船型的选择:起滑后与水面接触越少的船型越快,虾、CAT、O艇的 对比就是很好的例子。 2. 动力的选择:首先要用大功率高速电机,内转电机就是很好的高速电机,当然还有其他选择。 3.电力的选择:跑高速都离不开大功率输出,电调要容量大的(电调允许的电压X电流),电调输出能力能满足电机最大输入功率,选电池也很重要,要满足电机电调的 最大使用功率。 4.跑高速除了大功率要求外,另一个最要 因数是效率,每一个 能 跑高速的船都有很高的工作效率:包括电机电调参数选择,电池电压容量放电C数选择,桨大小型号选择(比较好的成品桨有美国桨德国桨)跑高速是以上因素完美结合的结果。 5.不可忽视的因数: 动力系统与整体重量的比值 , 功率/重量越高速度越快,这就是为什么小马拉大车不可能跑得快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