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lama改造

楼主(2009-03-27):
很早之前就想改lama无刷了。只是一直失败。最后发现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ESKY 4in1同无刷转换器之间配合的问题。线性超级不好。
所以决定放弃无刷转换器的方案,直接采用独立接收。陀螺来改造。
改造结果

感度有点高,暴力时会轻微摆尾。但还是能控制,感度都调0了。怪事(别人都没出现过这种问题),锁尾不是很稳,会慢慢自转,能飞航线,能玩了,因为双桨机本身就很稳。所以锁尾不很稳没任何影响,整机重238.2克(lama原装电池),并且因为加了陀螺同V尾混控之后,电调无法自检,直接进入电调设置。,在月光如水所以只好安装了个切换开关,开机时,V尾混控输入直接接到3、4通,输入出不变还是接电调,当电调自检完成之后,再切换回陀螺仪输入端。同“月光如水”的现像一模一样。
在这感谢一下月光如水,耐心的帮我解答问题。
奇怪的是以前别人改装怎么都没说过这种问题呢?
整机还没进行最后的调试,调试完效果应会再好点

为了能自检而做的处理

为了能自检而做的处理

网友A:
改的很好,就是线头乱的很.影响了美观了.

网友B:
可以不用V尾混控吗?用把好控来调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不用V尾混控吗?用把好控来调可以吗??????

我没试过,我只有0404的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的很好,就是线头乱的很.影响了美观了.

是啊,还没空调整呢?并且准备换成塑料齿轮试一下。所以不急整理线,尾巴也要换一个,这个都炸光了

网友C:
给楼主一个建议,最好说说你用的什么控?右手油门,左手左右打舵的时候JJ会怎么样?说的详细点好,免得以后有人骂你是鬼! 呵呵
陀螺方案我试过,就是上面说的问题,不用高级点的控设置4通道的值小一些,打左右舵,JJ会疯转
你说的自检情况真的是少见,我没遇到过,我手上有V混的好盈和杂牌V混器,度没这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楼主一个建议,最好说说你用的什么控?右手油门,左手左右打舵的时候JJ会怎么样?说的详细点好,免得以后有人骂你是鬼! 呵呵
陀螺方案我试过,就是上面说的问题,不用高级点的控设置4通道的值小一些,打左右舵,JJ会疯转
...

我用的控是0404的控。当时买lama v3时自带的控。
打左右转向没任何问题, 只是比以前有刷快一点点。
左手油门。现在最不好的就是我的陀螺仪感度怎么调也不能再调低了,电压3.8V左右时飞,会摆尾。还有就是飞机会缓慢自转。不过飞机平衡我还没调就是,因为我买了新机壳了,到货时再一起调。

网友:
飞机在于折腾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控是0404的控。当时买lama v3时自带的控。
打左右转向没任何问题, 只是比以前有刷快一点点。
左手油门。现在最不好的就是我的陀螺仪感度怎么调也不能再调低了,电压3.8V左右时飞,会摆尾。还有就是飞机会 ...

我改004独立陀螺的时候有这个问题,陀螺感度比较大,行程相对不够,必须用控设置给与辅助才锁得住尾,另外,经过实验,就算把四合一感度调成0,陀螺还是在工作,旋转JJ时尾电机照样会有动作,不知道LZ把这块消除了没?也是同样困扰我的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改004独立陀螺的时候有这个问题,陀螺感度比较大,行程相对不够,必须用控设置给与辅助才锁得住尾,另外,经过实验,就算把四合一感度调成0,陀螺还是在工作,旋转JJ时尾电机照样会有动作,不知道LZ把这块消除了 ...

我现在重新做了调整了,感度也凋上来了,经我的测试,只要电池电压不是太低,锁尾很好的,也不追尾,但如果电池不好或电压低了就开始慢慢的会追尾了。
我感度调0陀螺的确也在工作,但没影响飞行啊而且感度还可以再调高一点的。感度再调高,锁尾就很好了。
另外今天将马达齿轮换成“金联盟”四驱车的齿轮效果不错,暴非了很久,也没有出现开裂,融化的现像,而且声音小多了。只是金联盟的齿轮较长,前马达的齿轮要切掉一些。后马达就不用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现在重新做了调整了,感度也凋上来了,经我的测试,只要电池电压不是太低,锁尾很好的,也不追尾,但如果电池不好或电压低了就开始慢慢的会追尾了。
我感度调0陀螺的确也在工作,但没影响飞行啊而且感度还可以再 ...

也就是说双陀螺(四合一内置+独立陀螺)的协同作用锁尾会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而不是两个陀螺同时控制一条线路出现明显的“峰谷”现象(即旋转时同时发出相反方向的修正量指令,两者叠加导致信号量过大而甩尾)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就是说双陀螺(四合一内置+独立陀螺)的协同作用锁尾会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而不是两个陀螺同时控制一条线路出现明显的“峰谷”现象(即旋转时同时发出相反方向的修正量指令,两者叠加导致信号量过大而甩尾)是不 ...

晕,我没说双陀螺啊,我没用ESKY的4in1啊。我用独立的6通接收机。如果你要用ESKY4in1的话,也只要用4通接收的那部分啊,陀螺电调那边是没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给楼主一个建议,最好说说你用的什么控?右手油门,左手左右打舵的时候JJ会怎么样?说的详细点好,免得以后有人骂你是鬼! 呵呵
陀螺方案我试过,就是上面说的问题,不用高级点的控设置4通道的值小一些,打左右舵,JJ会疯转
...

sangim51前辈说的对,看来各种情况前辈都试过哈。独立陀螺会非常灵敏,我用0404飞会用很小的舵量控制,大点的舵量机机转动很快,所以后来改用天8,方向大小改为30%才和以前有刷时感觉一样,所以改独立陀螺时这点要注意。
不过我觉得可能没必要换高级控,除了使用小舵量操控,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在0404的方向电位器两端串接512欧的电阻,使电位器工作在中间一段电位上,我想会使舵量减少至少一半吧。

网友:
很好!很好飞!

网友:
"月光如水"提出改0404控的想法很好,但是能不能行需要实践去验证的,要知道,控上的电位器好象不是普通的电位器,我觉得应该用的是线性电位器,在上面串电阻会是什么情况? 有兴趣的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sangim51前辈说的对,看来各种情况前辈都试过哈。独立陀螺会非常灵敏,我用0404飞会用很小的舵量控制,大点的舵量机机转动很快,所以后来改用天8,方向大小改为30%才和以前有刷时感觉一样,所以改独立陀螺时这点 ...

其实我觉得没必要,左右虽然灵活些了,但无所谓的。飞习惯了004的灵活再飞lama我都感觉lama太不灵活了。要转向一样可以正常转向。只是比有刷灵活一点点而已。适应一下就习惯了。

网友B:
我的无刷电机(EK5-0004)和电调20A到了,昨晚试了下,在没V尾混控的情况下,改造不成功.已定V尾混控,到了在试下.
具体情况: 陀螺是华科尔的006, EK5-0004电机,仿好盈20A电调,AR6100接收(六通),DX6i控
         连接后,接陀螺的电机转动,不加油门,电机接电就转,打方向,电机转速有变化,右舵推到头,电机停转,方向回中,电机又开始转动,另一个电机正常,加油就转.陀螺是起作用的.
在控将方向和油门混控,但还是不行,看来没有V尾混控是不行的.

网友:
忘了说下,我改的机机是E020大LAMA

网友:
不使用V尾混控的办法我也试过,不过因为自检不成功放弃了,从理论上说是可以的,只是你接的方法不对。

你从4通道上接陀螺再加电调,4通道平时输出的是中间的信号,相当于油门推一半,那电机当然就转了,正确的法应该是接到6通道上,6通道和3通道混控同步,4通道和3通道混控差动,4通道再和6通道混控反向差动,这样油门放最低时,3、6通道都在最低位置,电机就不会转了。只是我用的是0704陀螺,它必须要信号中立,接在6通道上因为信号在最低而自检失败,这下没办法了,只有上V尾了。

网友C:
呵呵,我试过,不用陀螺是可以让上下浆同步转的,不用V混是完全不行的,不用陀螺,要超人我估计也能飞起来,人的大脑就是陀螺,随时控舵操作JJ的飞行,可惜我太老了,反应跟不上,没办法飞起来.
给dfb800一点建议:你的马达和电调改020大拉码是可以的,注意最好配10T马达齿,原装的是11T,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0004马达的出轴是2.3MM,原装马达齿是11T2MM的,不能用.ESKY有2.3MM9T10T11T的马达齿卖,外形和020原装马达齿一样,你其他的电子设备我没用过,不知道会怎么样,预祝你改无刷成功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的无刷电机(EK5-0004)和电调20A到了,昨晚试了下,在没V尾混控的情况下,改造不成功.已定V尾混控,到了在试下.
具体情况: 陀螺是华科尔的006, EK5-0004电机,仿好盈20A电调,AR6100接收(六通),DX6i控
         连接后, ...

不能用V尾混控,,,,,,,,,,
T6EXP控设置REVO就可以成功了

网友E:
Green前辈的图我看过了,可没太看明白,我想这个图适合改像004那样的单桨机,所以才有尾马达接陀螺,可能不适合像LAMA这样的双桨机。

我不明白的地方在于,4通道输出接在陀螺仪上,然后接入电调,如果4通道处于中立位置,那么电调是自检不通过的,如果通过混控让4通道处于低位,那陀螺又自检通不过了,不知道Green前辈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
缺个V尾,目前有个垃圾双感陀螺,想试试用陀螺的切换实现陀螺中立点的校正,然后靠控来实现混控
9X2,设想中,等待老鸟验证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不能用V尾混控,,,,,,,,,,
用T6EXP控设置REVO就可以成功了

呵呵,我从昨天到今天一直在搞这个陀螺方案,和这位朋友说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不用V混根本不能飞,我用的是ESKY的0704陀螺,6通的接收机,杂牌的V混器,奇怪的是用好盈的V混器反而不行,控是6EXHP, REVO设置的是INH, EPA里的4通道上是30%,飞的非常好,有视频为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我试过,不用陀螺是可以让上下浆同步转的,不用V混是完全不行的,不用陀螺,要超人我估计也能飞起来,人的大脑就是陀螺,随时控舵操作JJ的飞行,可惜我太老了,反应跟不上,没办法飞起来.
给dfb800一点建议:你的马达和电 ...

大哥啊,我也才刚发现这问题,电机等东西都到了,才发现,呜呜

网友:
不用陀螺的LAMA=用四通控控制的“高级三通”玩具,坛子里那个玩三通云雀很溜的朋友可以试一下,可能比三通还好玩多了,呵呵

楼主:
我有试过没陀螺的lama,感觉回到了3通玩具时代了。尾巴好会转啊。动一下方向尾巴就转过去了。还有惯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我从昨天到今天一直在搞这个陀螺方案,和这位朋友说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不用V混根本不能飞,我用的是ESKY的0704陀螺,6通的接收机,杂牌的V混器,奇怪的是用好盈的V混器反而不行,控是6EXHP, REVO设置的是INH, EPA里 ...

REVO设置INH==没开混控
REVO设置ON,再设油門最低點設置-86%,油門最高點設置-100(数值不一定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Green前辈的图我看过了,可没太看明白,我想这个图适合改像004那样的单桨机,所以才有尾马达接陀螺,可能不适合像LAMA这样 ...

如果用V尾混控,电调自检可以通过的,刚开始起步很正常,不过右舵推到头,电机停转,方向回中,电机又开始转动,所以V尾混控不适用

依照图那样接,电调是自检可以通过的,重点在于要用T6EXP控设置REVO设置ON,再设,油门最低点设置-86%,油门最高点设置-100”我的是山寨缩小版004,已经试飞成功了   …   ….改天再贴给有兴趣的人看

网友:
004和拉码不是一回事,楼上的朋友,我只能用视频来说明我不是"纯属吹嘘!!!" (对不起,不是说楼上的说了我什么,是有人说我"纯属吹嘘!!!"  还打了3个!!!
020大拉码
EK5-0004外转无刷马达
10T马达齿
30A全仿好盈电调
ESKY6通接收机
杂牌V混器
2200电池
全重683克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4989615&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网友:
用了V混简单很多,好盈的V混便宜,30就行
不用V混,设置和调试复杂很多,没必要,建议上V混
我的改无刷没遇到电调不自检的现象
020大拉码
EK5-0004外转无刷马达
10T马达齿
好盈V混
华科尔G006陀螺
DX6i控+AR6100E接收

网友G:
请教一问题:

请教一问题:
我用V尾混控来改装电直,要求油门和方向混控,接线后,不能实现,飞机乱动。开始以为V尾混控坏了,后来试
副翼和方向混控,很正常。问:是什么问题?

楼主:
什么电直啊,是lama吗?如果有接陀螺的话,先去除试一下会不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问题:
我用V尾混控来改装电直,要求油门和方向混控,接线后,不能实现,飞机乱动。开始以为V尾混控坏了,后来试
副翼和方向混控,很正常。问:是什么问题?

看下是不是陀螺的原因,副翼和方向混控正常很容易理解,因为两个的初始量都是中间,油门就不是,初始量是最小,跟方向混控的话对应的位置就是最左或最右,试下先把陀螺去掉,正常后再加载,一步一步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问题:
我用V尾混控来改装电直,要求油门和方向混控,接线后,不能实现,飞机乱动。开始以为V尾混控坏了,后来试
副翼和方向混控,很正常。问:是什么问题?

V尾混控的两个输入是有区别的,不能随便接,油门接3通道,方向接4通道才行,反着接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