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扳车床的轴承怎么拆啊

楼主(2009-03-27):
机器发热的厉害,想把轴承拆下来清洗一下或换了,可是怎么敲也敲不下来。老师傅们也是这样说的,拿块木头垫着,从后面用锤子使劲打就是。可是我打烂了几块木头还没敲下来。就是那种最简单的手扳仪表车床。

楼主:
有高人在吗

网友A:
我一般是用铜棒来干它
几下就掉

网友B:
用铜棒 铝棒都可以的

网友C:
我的方法是:
1、把卡盘夹头收紧
2、把主轴后面两个固定锣母拆开
3、把铜棒从主轴(空心)后面插入,直达三爪
4、不用说了,用力地干吧~

网友D:
师傅不是说了使劲干吗,不听师傅的就不行

网友E:
轴承箱上面有螺丝孔 顶出来 很容易

网友F:
如果是第1次当然紧啊,如果你天天这么干,包定你松的没感觉。。。
不过现在科技那么发达,还是有方法搞紧的

网友G(2009-04-26):
怎么进去就怎么出来

网友H:
搞定了没?把床头拆下来,后座对准底面使劲锤(地面有木头)几下就搞定了!

网友I:
你没干过当然紧啦!要用点力才行!

网友J(2012-05-28):
回答的太淫 秽了。我向版主投诉你们

网友K:
回答的太淫

网友L:
在地上垫木板,然后抱着主轴的后端向木板上砸 这个有相当的技巧 自己体会 效果很好的

网友M(2013-01-07):
老贴回味一下,,,够银的问题回答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