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的华科尔4G3和WK-2801问题

楼主(2009-03-27):
求教! 华科尔4G3配WK-2801 现尾
电机
不转,别的功能都正常.如果把控设置成2601时尾电机转.请高手帮帮我.

网友A:
因为你得和你的接收器配套,相应的控制才有效的

网友B:
4G3的接受是6通道的吧,那2801必须设置成2601模式才能对接成功

网友C(2009-08-27):
我也想入这个套装,学习一下了!

网友D:
2801控用六合一接收尾是轉的,但其他設置跟說明書不同,要慢慢從新設過曲線及油們才成,其實在2801控用2601那一欄便可,是通用的.

网友E:
把油门微调成0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