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1的口根本插不进JR 2.4G接收机里,大家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2009-03-27):
GY 401的口与JR DSX7 接收机不匹配,大家怎么解决的?
我换了几个插口,由于GY401的线很粗,都换不上

网友:
要把多出来的一条边磨掉

网友A:
不想削的话可以把插头的塑料壳拆下,换上539的插头壳

网友:
这还算个问题啊,不想破坏插头,那就不插。

网友:
用一把很小的刀解决的

网友:
用工艺刀把边上的“阑尾”切掉,如果还有点厚再用工艺刀刮一下

网友:
楼主说的意思是切掉边还是插不进,很正常的,FU的插头比JR的厚

网友B:
两刀解决

网友:
  换上全套的futaba设备。

网友:
换JR插是最完美的方法,把头子挑出来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刀解决

网友:
切,小手术。

网友:
切掉多余的小边,再用锉刀修小一些,呵呵,最好换JR的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想削的话可以把插头的塑料壳拆下,换上539的插头壳

记得有一次大体试了一下,好像fu和jr的舵机插头固定于插头壳的位置不一样,没仔细研究,插头壳可以互换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