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证,害怕误导了朋友.请模友帮忙看看!

楼主(2009-03-27):
有模友PM问我3S2P等2P电池的连接以及原理.
我害怕我自己都理解错误,所以把自己理解的发到这里,已求大家一块研究,证实!

当电池是被并联着使用时,电池之间是会自动平衡彼此的,例如:3S2P电池包括6个单体电池.做平衡时,只需要在3对间保持平衡就可以(使用3S平衡的功能).
那么6个电池组成3S2P后,使用3S平衡充接口就可以了,

3S2P电池接线示意图如下:

以上理解是否有错误,还请各路英雄说说,以免误导大家.
也请"爱一航"朋友关注此帖以便得到结论!

网友:
接法没错,就是这样接的,,,呵..

建议把"高手"改成"朋友,或其他用语"

网友:
接法没错

网友A:
原以为3S2P是6节电池每三节组在一起,然后再并联,平衡口7颗线用转充线改成两个3S1P同时充电。

网友:
奇怪,我先并好两组然后对其一组平衡充,结果全部平衡了

网友:
我觉得应该可以 2p就是加大容量 自动平衡冲会按容量充电的 不过没有试过  代楼下朋友解答

网友:
2个电池并联冲,真的能平衡吗?怎么做到平衡的?谁能给解释一下,学习了~~

网友:
并联分压 电流相同的原理吧

瞎猜的不要笑话哦

网友:
当然可以拉,中学物理就够了

网友:
我也一直以为3s2p是三节一串然后再并呢~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要按我的理解3s2p是先串再并的,可不知是先并再串的,真是呀,自己不知道的东东太多了,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以为3S2P是6节电池每三节组在一起,然后再并联,平衡口7颗线用转充线改成两个3S1P同时充电。

等效电路是一样的。

网友:
对,组电池要先并后串,这是原则.

网友:
先并再串,才能平衡

(先串再并,再把平衡头并起来,是同样的效果)

网友:
3S2P 和2S3P真的不一样,

网友B(2009-05-08):
平衡头的正负极怎么区分呀?我的电池连上充电器(CONNECTION BREAK)连接中断,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C:
connection break, 除了平衡头,电池插头也要接到充电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