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JJ飞起来后 JJ整体以大桨夹为中心做周期1-2秒晃动,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9-03-27):
我的JJ飞起来后 JJ整体以大桨夹为中心做周期1-2秒晃动,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感觉就像
把一个盘子从中间用一个绳子吊起来,
然后把盘子稍微倾斜一个角度,这样盘子就不与绳子垂直了,是吧。
然后轻轻转动那个盘子
这时那盘子看上去是不是就前后左右的摇晃?
把盘子换成我的JJ大桨,
情况差不多就是那样。。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检查下日字框周边的螺丝有没有哪个松掉了,特别几个摇臂固定的螺丝

网友:
还有一个可能:大桨夹过紧,两边的桨不平衡导致。

网友:
楼上两位正解,估计也找不到其他的原因啦…

网友A:
可能转速度太低, 可以试一下提高油门曲线,同时降低螺距曲线. 外丝横轴的话不要上得太紧. 大桨拧得太紧也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转速度太低, 可以试一下提高油门曲线,同时降低螺距曲线. 外丝横轴的话不要上得太紧. 大桨拧得太紧也会这样.

请问一下楼主,你的飞机是前后晃动,还是左右晃动,如果是前后晃动 6楼的就是正解,左右晃动就不清楚了。。。

楼主:
是 前后左右晃动,
初步估计是电池 C数不够,顺便导致转速也不够。。
谢谢兄弟们! 看来要去换电池了

网友:
我的问题和你的差不多
不过我的是起飞一会以后,做动作之后出现
一起飞悬停的话没事

楼主:
问题在 下调螺距曲线,上调油门曲线 后基本解决
现在摇晃很轻微,锁尾性能也好多了

多谢各位兄弟指教!

网友:
轻微晃动 你看看是不是有虚位的问题?飞机自身的震动也会造成一些部位的虚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在 下调螺距曲线,上调油门曲线 后基本解决
现在摇晃很轻微,锁尾性能也好多了

多谢各位兄弟指教!

检查一下你的大桨夹内的轴承是否没上对。。

我遇到过你这个问题。拆了大桨夹以后,重新上过轴承,让正负螺距变化非常顺滑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