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请问这个可以做坦克的驱动不

楼主(2009-03-27):
在TB上看到的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a93269b07067846c79e56fee836575fa.jhtml
请问能用来做小点的电动坦克的驱动不 会不会力量不够啊?

网友A:
可以了吧。

网友B:
淘宝搜索 减速电机。。多的很,这个不好

网友C:
分钟转数太低,你没想过你这坦克一分钟可以走多快么,呵呵,淘宝上有电机,要是做大一点的坦克最好自己弄个变速箱,...............主动轮转数在几百转呢,

网友D:
做炮管后坐电机挺好

网友E:
1:35的动力,大了不行!

网友F:
太小太小

网友G:
.......
这个转速太慢....坦克会象蜗牛一样的.....

网友H:
这种尺寸的减速马达有不同的转速,找找吧,起码有300转的。另外就是这个马达输出轴是3mm,配小齿轮不是很容易,最好找2mm的轴

网友I:
转速一般应该在400RPM以上,这个才69RPM,一秒转一圈速度不够,力矩没标,不过从功率来看只有0.9W,功率也太小,无视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