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6求助,陀螺仪上的反向开关什么作用? 能讲具体点吗?

楼主(2009-03-27):
感觉旋翼和主轴的连杆有点松。
~~~~~~~~~~~~~~~~~~~~~~~~~~~~~~~~~~~~~~~~~~~~~~~~~~~~~~~~~~~~~~~~~~~~~
谁来教教我。
正常的右手油门模式怎么设置?还有陀螺仪上的那个开关——————反向和正常有什么区别?
还有接受器前面引出的那根导线是做什么用的?

1。我怀疑说明书上的设置,是正确的吗?

2.还有陀螺仪上的那个开关——————反向和正常有什么区别?

3.还有接受器前面引出的那坨导线做什么用的?

谢谢!

网友:
可能是油门倒置开关不对,说明书上可能有错

网友:
:funk: 难道你是没有开控就接飞机吗?

网友A:
同LS,开控没有?

楼主:
好像是油门控制反了。
~~~~~~~~~~~~~~~~~~~~~~~~~~~
我是按照右手那张图设置的,但结果是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LS,开控没有?

~~~~~~~~~~~~~~~~~~~~~~~~
没认真看说明书,好在当时模型是固定的。没伤到。

网友B:
新手上016,唉,,,,,,多准备点钱吧,,,

为什么就不能从入门机开始呢?lama多好,如果想要好的,就直接来更好一点的450,稳稳当当的,修理也便宜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就不能从入门机开始呢?lama多好,如果想要好的,就直接来更好一点的450,稳稳当当的,修理也便宜一点。

~~~~~~~~~~~~~~~~~~~~~~~~~~~~~~~~~~~~~~~~~~~~~~~~~~~~~~~~~~~~~~~~
呃,是买的有点急了。  但我总不能给退了吧。
现在就请大家多多指导。

楼主:
~~~~~~~~~~~~~~~~~~~~~~~~~~~~~~~~~~~~~~~
望大家帮帮我。

网友:
我现在发现不能盲目相信说明书了,自己感觉一下然后调整。
陀螺仪如果反向的话飞机会不能锁尾,飞快旋转~别的情况我不知道,我只遇到过这么一种。
接收机引出的导线应该是接收天线吧.....

网友:
我的是从左数起是下下上下

网友:
我买来就是右手油门模式的(日本手)

陀螺仪上的那个开关我是在上面的
我的控和说明书一样是"下上下上"的 日本手 其他的我也不知道了
看样子LZ也是和我一样新新手,别先调机什么的.
潜水多看看.然后模拟先练习,没一个星期别上真机

网友:
卖了吧,不然炸的 你心痛

网友:
右手油門是上下上下的~导線是接收線,放在天線管內比較好,016入門真要多多潛水~
还有你的問題最好入016群 83186045詳細問問

网友:
这机飞起来要点水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