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老头”请进,其他朋友想了解ESKY控发射电路的也请进!

楼主(2009-03-27):
这是ESKY控里发射电路的正反面的照片:
图片一

图片二

在检修之前,我先说明:
所有的微调电位器和5个有金属壳的元件,千万不要用工具去尝试调整或转动。否则,没有扫频仪和场强仪,很难(几乎不可能)调整到出厂(最佳)状态的。切记!切记!!切记!!!
在图片一里可以看到标有U1的一个元件,它的外形类似常见的三极管,是一个标有LM78L05的三端稳压集成电路(简称IC)。电源反接,12V就直接反向施加在这IC的头上了。所以,这IC就像CX1117-5.0一样的结局——烧了。
你先使用万用表测量一下这个电路的阻值,看是否符合下面的参数,初步判断这个发射电路有无故障存在(晶体未装)。
图一中右边的三针插座,从上往下数,三根针的排列暂命名为:1(靠近标有J1的那个脚)、2、3脚。
万用表电阻档X100:
红表棒接1脚、黑表棒接2脚。正常的发射电路电阻值为:19K欧姆;
反向检测,正常的发射电路电阻值为:900欧姆。

网友:
那5个中周不要调!(除非需要更换发射频率,而且是同频频率,比如,原来是35.150,想换成35.850。不能换成72MHZ的),
电位器R103是用来调节调制深度的!(一般情况不要调!)
电位器R102是用来调节编码器送过来的PPM信号放大倍数的!(一般情况不要调!)

网友:
好贴!顶。其他高频头也都类似。。。

网友:
恩,直立的那个三极管是高频功放管,可以在上面加个散热器。

网友:
发现了

78L05烧了,我的是标的CYT78L05

网友:
哪里好找这个东西呢?请帮忙指点!

网友:
离成功只差一步!

在电脑主板上发现一个LM78L05,立刻把它焊上,接通以后机子舵机和电机都能动了,但是仿佛有些接触不良的状态,时而能控,时而不能控,乱动,不知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回8楼的话:
故障原因较多!最有可能的是:
1、发射电路板的脉冲放大级的工作点偏置电阻有损坏的,造成三极管的工作电压不对了;
2、发射电路里的本振电路有间隙性停振;
3、发射管等大电流的电子元件有虚焊或接触不良;
还是做个拾电线圈检测一下发射机吧!这样有助于判断故障部位……
另外:上模拟的时候有没有间隙乱动的现象呢?

网友A:
我的万能表没有x100,是x200这一档,测出来是48(数字),反向是显190左右就变1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万能表没有x100,是x200这一档,测出来是48(数字),反向是显190左右就变1了。

检查电路阻值这个时最好用指针表!
所以, 我就是指针和数字表轮换着检测不同的电路或元件。

网友:
检查Q1高放三极菅的B极与E极的电压是否在0.7伏  Q3振荡管也同样用此法捡测  如不对可能是偏值电阻不正常或三极管性能差了

网友:
回楼上,Q1,Q3的电压都是0.41v,请问偏值电阻是那个,怎么检查?请告知,我是电子白痴。谢谢!

网友:
顺B脚找电池正极的那个电阻就是了

网友B:
我的004的控就是78L05烧了,直接换了个7806,个头太大原来位置装不下,直接装到正面,控就修好了。感觉这里用78L05电流太小,没有余量,容易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004的控就是78L05烧了,直接换了个7806,个头太大原来位置装不下,直接装到正面,控就修好了。感觉这里用78L05电流太小,没有余量,容易烧。

电源不反接的话,那东西是不会烧的!
78LXX、78XX、79LXX、79XX……等,这个系列的三端稳压IC有过流、温度过高等自我保护电路的!

网友A:
我做了拾电线圈,没有亮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了拾电线圈,没有亮灯

您做了个什么样的拾电线圈?您又是怎么使用这个拾电线圈的?……

楼主:
老人家,您似乎不太愿意用图说话啊……

网友:
所谓拾电圈。很简单取20CM长一段导线弯成环形,在环的两端焊上一只从玩具上拆下的那种小电珠就完成了。用法是把拾电环靠近发射天线,根据电珠的亮度就可知道发射功率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