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9-03-27):
最近想玩 电直 以前没玩过
不知道应该用什么飞机入门 是左手控好用还是右手控 还有2.4G的飞机好用吗
请大大们给推荐个适合初学者的飞机

网友A:
这里的人气好像不怎么旺

网友B:
ESKY的004!
或者是lama.从拉马开始吧!然后飞模拟器!!:loveliness:

网友C:
先确定你真的有兴趣玩下去
那就先入个LAMA吧.应该没错的.

网友D:
LAMA玩玩先,有兴趣搞个好点的控,练模拟再上个450实练,再上500再上600再上700就这样入魔界了

网友E:
看你悟性怎么样了,悟性好直接上450也可以

网友F:
不知道应该用什么飞机入门
(预算多少? 自我评价动手能力和研究能力如何? 推荐四通单桨入门配合模拟器再升450,或者模拟器入门直接450.。如果你米足 动手能力好 身边有老鸟带 可以考虑第2条路)
是左手控好用还是右手控
(新手入门推荐左手油门,也就是“美国手”)
2.4G的飞机好用吗
(刚干扰能力强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