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车床车内孔的问题

楼主(2009-03-27):
前一段时间买了一台小车床玩,但本人是菜鸟,以前没玩过,也没有人指导,现在自己瞎琢磨
自己试着用配的内孔车刀车内孔时,发现20mm直径以内的内孔没法车,因为车刀的刀杆就会碰到孔壁
不知是否有什么诀窍,另外有没有比较好的小车床的教学帖子,先谢了

网友:
可以用废钻头磨制内孔刀,也可以买这种高速钢/硬质合金的棒料磨刀。

网友:
能看出来哪个是硬质合金,哪个是高速钢吧?

网友:
中間是硬質合金,旁邊兩根亮的是高速鋼HSS

网友:
呵呵,没睡觉,终于发现一个认错了的上将!

网友:
楼下继续!

网友:
圖不清晰,,,兩個亮的應該是軸承鋼或者光軸一類吧,中間亞色的看不清,鉆頭應該是高速鋼了HSS

网友:
要是懒的话就直接买把也行,锋利那里有。70块大米。。。

网友:
有学了一招,谢了

网友:
中间高速钢,两边硬质合金,就用中间的高速钢磨制内孔刀就可以了!

网友:
看来是我照相的问题。。。
楼下继续猜吧

网友:
清晰一点

网友:
还有这也是6MM90度刀杆,盲孔用的,最小加工8MM的内孔哦

楼主:
楼上什么型号

网友:
左边钨钢圆棒右边白钢圆棒

网友:
锋兄的刀杆是好,可不知能不能零卖刀片,要是一盒起卖的话估计一般的DIYER一辈子都用不完!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这种合金刀片也要磨过才能用吗?

网友:
是呀,锋利兄的刀片都是整合10片卖,建议对坛里的兄弟打个对折,5片起卖,不然,真象17楼所说,一辈子都用不完.

网友:
回复楼上几位兄弟:

呵呵,现在配刀杆上的刀片,我已经弄了些二手的进口旧刀片,随便要多少可以,而且材质种类很丰富,有铝合金,钢,不锈钢,铸铁等专用的旧刀片,效果很不错,和新刀片的唯一区别就是刀尖角有点磨损钝了,稍微修磨下根本不影响使用的!
引用几位朋友使用后说的话:"数控刀真不错,车出的表面质量很好",
                "你的旧刀片还不错呢,再来几片"....................................... 下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