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500装a123同锂电同时可以兼容

楼主(2009-03-28):
 这样的改法还有一个最大优点大家睇下看不看得出,答对无奖哦!呵呵 费话小讲上图  大家发表一下意见有什么做得的不用的请指整

网友:
重心靠后了@!

网友:
500原装动力,飞A123 6S实在太累了,我飞了一次就不想飞了,
现在改成7S感觉还过的去.飞航线和开3D终于有点感觉了.上次去场地翻了下,汗一下,,,JJ重了,可能还是电压不够,
还是找不到LIPO的感觉....8S就不用说了,也不想试了,7S我感觉都已经够重的了,,,

LZ的方法不错,我一直在想这个方法,居然LZ抢先一步了,不过我现在7S在不改电池板下,也可以和LI电同时戴头罩.
用A123时候,头罩不扣底版就行了,无所谓的.

网友:
用t插小心空中断电

网友:
T插也是有分電流大小的

一般在電子商城買到的,大都在15A~30A之間

我目前用的,最大電流可到80A,沒空中斷電的問題

网友:
下次要帮我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