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lama飞起来后 JJ整体以大桨夹为中心做周期1-2秒晃动 ...
我的lama飞起来后 JJ整体以大桨夹为中心做周期1-2秒晃动,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9-03-28):
感觉就像
把一个盘子从中间用一个绳子吊起来,
然后把盘子稍微倾斜一个角度,这样盘子就不与绳子垂直了,是吧。
然后轻轻转动那个盘子
这时那盘子看上去是不是就前后左右的摇晃?
把盘子换成我的JJ大桨,
情况差不多就是那样。。这是为什么呢?
估计是外主轴弯了,没有现货,有什么方法可以调直?

网友A:
如果不是轴弯或平衡杆需要调,就是桨受伤太多不平衡了,桨全换试试

楼主:
桨已经换过了,应该是外轴弯,没有现货,先这样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