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500 esp 舵机你用哪个 郁闷???

楼主(2009-03-28):
新入yt500  ESP ,舵机择。。。。。。??????

1.     ds510
2.     5245mg
3.     5085mg
4.     225mg
................

各位前辈请指点。。。。

网友:
esp不是含510舵机吗,也不錯,没须再实

510x3
9257+庇股舵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9650是下等之选啊

网友B:
LS的,是斜盘舵机,不是尾舵。。。
Ino-Lab 251MG不错啦。510怕炸机扫齿。

网友:
引用 网友B:
LS的,是斜盘舵机,不是尾舵。。。
Ino-Lab 251MG不错啦。510怕炸机扫齿。

楼主:
引用 网友B:
LS的,是斜盘舵机,不是尾舵。。。
Ino-Lab 251MG不错啦。510怕炸机扫齿。

谢谢各前辈的指点,基本去定251MG或5085MG,

网友:
引用 网友B:
LS的,是斜盘舵机,不是尾舵。。。
Ino-Lab 251MG不错啦。510怕炸机扫齿。

  这个舵机是单孔舵机,特别是后面那一个在安装的时候在面上加个方型的垫片,不然后面那个舵机会上下遥晃.

网友:
500扫个齿也不算什么损失吧,桨才是大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