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那个钻头好,又断钻头了

楼主(2009-03-28):
想做把刀,在12mm光杆上45度打通1.3mm的孔,想穿丝方便点,最用1.5mm钻头(东明钻头包的 黑色)扩孔,1.5mm钻头断了,用1.1mm铣刀铣断钻头,铣刀也断了

网友:
"铣刀铣断钻头,铣刀也断了"
一点也出奇怪,铣刀的硬度不比钻头硬多少,很多都还是一样硬,能不断吗?

网友:
直接用1.5的钻头钻,不能扩否则必断,高速慢进给。

网友A:
用1.1mm铣刀铣断钻头,铣刀也断了

铣刀和钻头基本都是高速钢的。铣的话,铣刀先断齿再折断

网友:
是应当直接用1.5的钻头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1mm铣刀铣断钻头,铣刀也断了

铣刀和钻头基本都是高速钢的。铣的话,铣刀先断齿再折断

铣刀好象是钨钢的, 不会磨薄板钻,用断铣刀磨下,放平口钳,钻下去就这样了
比钻头硬多了

网友:
先用1mm中心转打导向孔,然后用1.3mm钻头打孔,这么小的直径用你的设备最高的转速,你这个孔算是超级深孔了,使用打深孔的工艺打孔,经常给点润滑油就可以了,不会断钻头。

网友:
方法不对 应该钻一点抬起来钻头排一下屑 然后再钻一点再抬起来排一下屑 钻头小容易给钻屑堵住卡断钻头 所以要钻一点有铁屑就排 记住一要加冷却 水或油都可以 二钻头要正 千万不要偏 这么小的钻头偏一点就断 三就是勤排屑

网友:
得用台钻 手钻一定断

网友:
高速慢进给

网友:
主要是高速、排泄

网友:
山特维克可乐满出的刀具就不错,买几套看看用着如何.

网友:
用铣刀在要打孔的地方先铣出个小平面再打。打孔时压力要小,悠着点。我时常打斜的小深孔,感觉不太困难。光轴有热处理过的,很硬。如果你选了那种,估计就难钻孔了。
倪志福钻头是这样的:当然我磨的不太好示意一下。用钻头来磨不是铣刀。

网友:
排屑工作没做好或者钻头没磨好导致的

网友:
电穿得了!

网友:
转速不要太快 否则屑排不及时一下就卡断钻头了 钻的时候 看排出来的屑最好是成一条一条的,还有你钻45度的孔极容易偏 偏了以后不管钻头,铣刀什么都会断
楼主 钻头断了用铣刀去铣 都几乎一样硬的玩意 拿铣刀一碰到断钻头的茬就崩了

楼主:
可能排屑不好吧,钻头带磁,1.3mm的是上工的,钻通后用平口钳上放的1.5mm扩断了

网友:
退火后试试呢!

网友:
用铣刀在要打孔的地方先铣出个小平面再打。打孔时压力要小,悠着点。

上面这位朋友说对了,你到网上看一下机械加工书,如何钻斜孔.

网友B:
你这是细活,必须得慢功.断钻花的那个孔,钻花很难弄出来了,实在不行得换地方重钻了,钻孔时给进不能太急,慢慢来.

网友C:
把转速提到最高

网友D:
我同意21楼的方法,再加点煤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