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飞重量问题请教

楼主(2009-03-28):
华飞D210*400,出口型的,德文说明书上净重是80kg,而参数上确是净重110kg,麻烦了解的给解释下。谢了

网友:
坛子上的兄弟对这个评价不错的...
买吧...

网友:
大概是为了糊弄德国的运输公司吧。
总觉得家用机最好不要超过100公斤,70-80公斤正合适。一个人刚好能勉强抱起来。

网友:
不知道,顶贴一下,看看

网友:
个人感觉应该在200斤以上,当时我们两个人抬的,机头这边比较费力,不过没有称过。

网友A:
质量还是不错的,使用了一周,只坏了两个螺丝,随后换成了8.8的高强度螺丝~就是刀架下面那两个角度固定螺丝。滑丝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质量还是不错的,使用了一周,只坏了两个螺丝,随后换成了8.8的高强度螺丝~就是刀架下面那两个角度固定螺丝。滑丝了

     很容易滑丝吗???我的还没有滑,可能是不经常使用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