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放电~~~

楼主(2009-03-28):
(无正文)

网友:
我靠是什么电池?

网友:
为啥放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面剪接过

照相而已,想剪接还用搞这么没水平?

网友:
说的是5分钟内放电到空载3.75V,然后一致性很好?

网友B:
放电电流太小了我看也就5A,应该用20A放,插上就10V然后下降到8.5V再测量单体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放电电流太小了我看也就5A,应该用20A放,插上就10V然后下降到8.5V再测量单体电压

也不是吧,看电池大小,像是11.1V 2200的。如果真这样,5分钟放空电池,怎么也得12C,大概26A?真这样的话,带载电压还能保持这么高,说明内阻小的可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也不是吧,看电池大小,像是11.1V 2200的。如果真这样,5分钟放空电池,怎么也得12C,大概26A?真这样的话,带载电压还能保持这么高,说明内阻小的可以啊

赫赫,世界上最好的电池的平台也不过是3.3V左右,3s工作时的电压还不到10V,如lz的放电情况只能说是把电池的电放光了,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赫赫,世界上最好的电池的平台也不过是3.3V左右,3s工作时的电压还不到10V,如lz的放电情况只能说是把电池的电放光了,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的

他这是启发大家用可变电阻做镍氢放电架?

网友(2009-07-27):
 LZ就的启发大家多折腾,经常折腾,好的折腾成坏的,然后再把坏的折腾成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