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环奇948-10简单改装 求教

楼主(2009-03-28):
我有两支12伏的555
电机
想换掉948-10的两支370电机用12伏电源 原船是7.2伏电源 其它的不改 是否可行 请高手帮忙 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的“改装”更简单,直接放了3节a123进去,感觉快沉。。所以楼主两个555加12v电池估计变潜水艇。。且原配的电子件应该也承受不了。。
不过支持楼主试验一下。。

网友B:
一个555就够了,
千万不要用两只555,否则你会后悔一辈子,不信就试试

楼主:
谢谢了 没有希望的实验不搞了 听人劝吃饱饭 3节123也有10伏了 948-10承受的了吗 (电压) 希望帮我推荐无刷方案 多谢

网友C:
原船是7.2伏电源,充满了有8.4伏!!3节123也有10伏!!超高了30%有点危险哈!

网友D:
555又重又费电! 小无刷就可以。要飞起就用B28

楼主:
谢谢 虾哥 是换2个小无刷呢 还是换一个加舵呢 我是初玩航模 别见笑

楼主:
两只555电机 电机支架共计561克

网友D:
楼住用有刷电机去推大环奇是跑不快的。想快就用无刷电机。不过你只是想随便玩玩。又不想浪费手上有的零件。不追求速度的话。有刷电机都不错。 装这个玩具船主要是调好全船重心。调好直轴入水角度。 还有直轴的螺旋桨到船尾的距离。 还要经过多次的下水调试才会有好的效果! 发觉调船比调电直要麻烦。 调的好的玩具船一样跑的好过瘾!你现在可能装的不好。但你过一短时间对船模有了初步认识后再装又有不同的效果。 论坛上有不小高人。你不懂的时候先翻旧帖。还是没找到答案就发帖提问!

楼主:
看了一星期的帖子 总是找不到合适的 所以想求教 谢谢 虾哥 有合适的帖子推荐一下
帮帮我们 壮大咱的队伍

楼主:
电机的性能 请指教
23伏 3700转 测试电压 12伏 空载 58毫安 转速 1783 加载200克 电流 370毫安 转速 1328 这样的电机能船用吗 本想用高电压 但是 遥控器 接收不知咋配 所以只测试了12伏 有刷电机是555的 希望能够得到高电压的方案 谢谢了

网友E:
就用原来的380电机 但是加水冷
电压不超过10V
如果改比例遥控 加个舵就可以了 但是电机要加100A的水冷
目前550电机+150A 有刷水冷的价格比 B28无刷都贵了
建议处理算了

网友F(2009-09-17):
偶实践证明948的双380是能够用 11.1V聚合电池的。不过跑过2。3分钟最好歇一下。
目前改了双2212 KV1400双电池速度很不满意
正在改双2415 KV3850,估计速度会很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