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T4VF飞汽油机

楼主(2009-03-28):
原来我有一个陆海空26飞机+华盛26CC,用T4vf直接失控炸鸡
所以不敢了,但是今天有个人告诉我可以用T4vf飞汽油机
他说:磁电极的干扰频率宽,加之工厂为了省钱用的是普通国产火花塞干扰是无法避免的
又说:用美国带阻尼的火花塞干扰问题马上解决,再加上抗干扰磁环就OK了
我郁闷了,所以问问大家,到底有没有人在用t4vf飞汽油机,配置是什么
请大家帮忙我解开这个疑惑吧

网友A:
磁电极的干扰频率宽,加之工厂为了省钱用的是普通国产火花塞干扰是无法避免的
照他这样说,那所有的设备都会有干扰才对啊!但是为什么别人的就不炸呢?
我也准备用T4VF上汽油机或者天地飞8

网友B:
接收机不要靠近汽油机引擎,在舵机线上加上磁环,民工那里有,6块2个,效果不错~!~
CDI最好用锡箔纸包起来,锡箔纸超市很多的!~!最好是厚点的,屏蔽电磁辐射!~!~

网友C:
用天地灰也能飞.

楼主:
那么,有人用T4VF飞汽油机吗,有的朋友,来交流一下心得吧

网友D:
最好用PCM的控,接收机,油机还是用好点的

网友E:
汽油差不多就是杀人机器,万一出事可不是玩的,还是仅可能用好点的设备,安全第一啊:funk:

楼主:
也就是说,最适合汽油机的控,要用PCM 的啦

网友F:
我用4vf飞过还用esky的接收,没加任何措施,飞的40cc美乐迪,从没有失控过,不过我是cdi点火,在防止干扰方面美乐迪做的很好.
加磁环和铝箔包接收机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你飞之前拉个距离,炸鸡的话也要分析原因,不要一心只往控上面想,4vf完全可以飞汽油机,天地飞也可以飞

网友G:
 我朋友就一直4VF飞汽油机,当然升级了个好的CDi。磁环就是电子市场几毛钱一个的。舵机一律3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