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UTABA R146IP接收机问题

楼主(2009-03-28):
请教各位老师:FUTABA R146IP接收机能否空出一个通道作为它用(如收轮等……)?只作普通简单行线飞行。谢谢!

网友:
你是用来飞什么机??
   如果是直机就不行了!不过你可以用个非AVCS舵螺!那就可以不用插感度线,可以飞航线。

网友A:
这接收不是有6个通道嘛,4个通道负责飞行,剩下两个,一个起落架,一个襟翼,你的发射机支持就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接收不是有6个通道嘛,4个通道负责飞行,剩下两个,一个起落架,一个襟翼,你的发射机支持就行啊。

谢谢帮助,但我的是直升机,401陀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