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AMA高手

楼主(2009-03-28):
把LAMA V4 放在手中,提升油门看是否有双桨现象。
A桨正常,但是B桨就奇怪了,油门不动,B桨双桨一会有一会没有,不知道是什么原因?B桨是新桨,无伤!

网友A:
可能B桨夹上得比较松的缘故吧。

楼主:
要是松,是不是应该双桨现象一直有呢?
现在的情况就是时有时无,出现几秒中,然后变成无双桨现象,过几秒又出现双桨现象,如此反复!

网友B:
时有时无是桨夹松的缘故,共振频率引发的

网友C:
LAMA好像不容易出现双桨啊

网友D:
周期性的!
这个飞起来不稳,会刷锅的。好好跳一跳,两个桨夹,一个调松,一个调紧,不行把桨互换过来 试一试。

网友D:
原帖由
coolcxm
于 2009-3-28 23:39 发表
LAMA好像不容易出现双桨啊
lama这种小飞机,不是咱们的问题,我感觉他的零件铸造不是太精密的~!